有谁知道这个丝印着4 CK的是什么型号吗?

楼主:
有谁知道这个丝印着4 CK的是什么型号吗?

网友:
可以画出线路图,从其线路功能特点来选管子,多试几种或可以

网友:
楼上正解。根据电路连接和测量到的信号分析它的功能。寻找替代型号~~~~~

网友:
这种封装的为LDO的芯片多些

网友:
看样子是个LDO,不过4CK并不是型号,而是片子的part_numb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