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颗肖特基并联的温度比只用一颗的温度才低5度

楼主:
2颗肖特基并联的温度为何会比只用一颗的温度才低5°? 且这颗肖特基型号规格一样,工作频率43K左右。

网友:
并联比用单支低5度?单支工作时温升是多少?
二极管不是电阻,其电压电流关系并非线性的,不能像电阻一样考虑功耗。

网友A:
二极管一般不能并联的,他们的压降可能有细微区别,所以并联了仍然只有一只有效果,另一只电流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一般不能并联的,他们的压降可能有细微区别,所以并联了仍然只有一只有效果,另一只电流很低,

即使电流在两支二极管中平均分配,两支二极管并联后的功耗也不是使用单支二极管的一半,而是比使用单支二极管功耗的一半要高一些。
如果电流不是在两支二极管中平均分配,当然功耗就要比平均分配更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