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通滤波LC电路中的L值怎样确定?

楼主:
100V 经过电流互感器 变成5v 经过LC滤波电路,将正玄波输给AD7606,进行交流采样,低通LC滤波器中的L值,怎样确定?

网友:
w^2 *L * c = 1

网友:
低通滤波,总要给出个频率来,较此频率低的信号可以通过,较此频率高的信号受到衰减。
L电感量根据此频率和C值计算,如2楼。

网友:
用AD637吧,超级好用,不用整流滤波,直接测,

网友:
通过滤波的截止频率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