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 MOS管H桥原理

楼主:
(图片)

网友:
很好的资料,谢谢

网友:
百度文库里有

网友:
这资料太好了,能够让人明白H桥的设计与电机的驱动电路

网友:
这个小电流还可以

网友:
谢谢分享,适用小电流,低电压。

网友:
我不明白是个什么好资料,用CD4011去驱动MOSFET管,这个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方案,根本就是不可行的,

网友:
从下载的文档上截图的H桥的电路图片了。

从电路图上看,里面是有很多的问题,一个是驱动用CD4011是带不动的,二是控制信号与MOSFET管的电源电压与控制极的电源共用,造成干扰与运行不稳定,三是两个控制极的控制PWM应当是反相的关系,在电路图上没有看出来的。

可以通过调节方波的脉宽就可以调节电机的转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