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编程

楼主:
我是个初学者,因为老板做的项目需要用到avr单片机,但以前没写过单片机程序。一般AVR单片机用哪款complier编程啊

网友:
用codevision编程完,用其他的线烧录进单片机还是以后可以直接用软件update一下就好

网友:
AVR Toolchain用的比较多。

网友:
下载atmel studio 6.2就可以了

网友:
我记得以前我用的是ICCAVR,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ATMEL的AS是在微软的VS上修改的,电脑配置不好的话会比较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