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采样的电路

楼主:
现在有6个热敏电阻进行温度采样,每两个一组。采集每组的最大值(或最小值),用运放电路实现。求大虾指点

网友A:
用比较器就好了。

网友B:
实在看不懂楼主要解决什么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实在看不懂楼主要解决什么问题。

用热敏电阻采集温度给AD转换。我现在只有一个采样通道,需要采6路温度模拟值最小的那一路(不固定是哪一路),不能用片选。最好是能用运放和一些简单的器件硬件实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比较器就好了。

能详细点吗?现在是找不到思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热敏电阻采集温度给AD转换。我现在只有一个采样通道,需要采6路温度模拟值最小的那一路(不固定是哪一 ...

既然“需要采6路温度模拟值最小的那一路”,那就用一片模拟开关吧。
六路循环AD转换,软件纪录六路转换值,循环一次之后将六路转换值进行比较,找出最小的那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详细点吗?现在是找不到思路

因为你要3组每组都只是判断大小,所以使用3个比较强就可以啦。当然看楼上maychang大神的办法成本可能更低点,而且灵活性更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既然“需要采6路温度模拟值最小的那一路”,那就用一片模拟开关吧。
六路循环AD转换,软件纪录六路转换 ...

呵呵,如果只能用硬件实现呢?因为是分了2个单板,采样这个单板不能有单片机参与,所以不能用单片机做通道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如果只能用硬件实现呢?因为是分了2个单板,采样这个单板不能有单片机参与,所以不能用单片机做通 ...

很是疑惑。
六路热敏电阻,分成三组,却是两块板子。
甚至疑惑你用了几路AD。
纯硬件实现,当然可以,不过用材料多,成本也可能较高。基本考虑就是2楼所说用比较器。
即使用比较器,也是判断两路输入中哪一路较高(或较低),比较器输出仍然是要用来控制模拟开关,使较高(或较低)的那一路输入信号与AD联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是疑惑。
六路热敏电阻,分成三组,却是两块板子。
甚至疑惑你用了几路AD。

热敏电阻是在一个板子上,AD采样通道和单片机在另外一个板子。只有1路AD。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热敏电阻是在一个板子上,AD采样通道和单片机在另外一个板子。只有1路AD。

无论使用什么方法,都必须重新做板子。想要不重新做板子,那几乎不可能。
热敏电阻在一块板子上,那么如果用模拟开关,模拟开关芯片应该放在热敏电阻板子上。原来热敏电阻板到单片机板是6条线(不考虑电源和地线),现在只要4条线:三条地址线(控制模拟开关)和一条信号线(信号送入AD)。

网友:
必须有一个统一时钟信号使要比较的信号同相,每一组用如下取大电路取出幅度大的输出,需要三个这样电路。

网友:
试试运算比较器

网友:
运放滴不要 直接采样滴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