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C中断编程错误一例。

楼主:
  • 环境:Keil5
  • 代码

void UART0_Interrupt (void)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Byte;

        if(1 == RI0)
        {
                Receive_State = QueueIn(&Receive_Queue,SBUF0);
                RI0 = 0;
        }

        if(1 == TI0)
        {
                if(QueueOut(&Send_Queue,&Byte) == QueueOperateOk)
                     SBUF0= Byte;
                TI0 = 0;
        }

}

  • 注释:当需要发送数据时,往Send_Queue里填充数据,然后将TI0置1,即开始发送。

  • 问题现象:当次烧写可以正常运行;重新上电失效。
  • 原因:调用QueueOut(&Send_Queue,&Byte)函数时,出错。更确切的说是Byte变量地址未知。&Byte操作后程序跑飞
  • 解决:将Byte用static修饰。
  • 分析:为什么Byte必须用static修饰?

网友A:
发送中断怎么用的呢?一直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送中断怎么用的呢?一直没用过。

发送完一个字节后TI0被硬件置位。

网友B:
嵌入式C中关于STATIC的用法好好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嵌入式C中关于STATIC的用法好好了解一下

有相关资料吗?

网友C:
  unsigned char Byte;
……
if(QueueOut(&Send_Queue,&Byte) == QueueOperateOk)
                     SBUF0= Byte;

Byte没有见赋值的,难道是在QueueOut中赋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unsigned char Byte;
……
if(QueueOut(&Send_Queue,&Byte) == QueueOperateOk)

(QueueOut(&Send_Queue,&Byte) == QueueOperateOk

从Send_Queue队列中处于队首位置取出一个byte,放到Byte变量的地址上。并返回:成功,失败(队列已取空).

.h:

#define ElemType       unsigned char
#define QueueSize      62
#define QueueFull      0
#define QueueEmpty     1
#define QueueOperateOk 2

struct FifoQueue
{
    unsigned char front;
    unsigned char rear;
    unsigned char count;
    ElemType dat[QueueSize];
};

//Queue Initalize
extern void QueueInit(struct FifoQueue *Queue);
// Queue In
extern unsigned char QueueIn(struct FifoQueue *Queue,ElemType sdat);
// Queue Out
extern unsigned char QueueOut(struct FifoQueue *Queue,ElemType *sdat);

#endif

.c:

//Queue Init
void QueueInit(struct FifoQueue *Queue)
{
    Queue->front = Queue->rear;
    Queue->count = 0;
}

// Queue In
unsigned char QueueIn(struct FifoQueue *Queue,ElemType sdat)
{
    if((Queue->front == Queue->rear) && (Queue->count == QueueSize))
    {                    // full
        return QueueFull;
    }
        else
    {                    // in
        Queue->dat[Queue->rear] = sdat;
        Queue->rear = (Queue->rear + 1) % QueueSize;
        Queue->count = Queue->count + 1;
        return QueueOperateOk;
    }
}
// Queue Out
unsigned char QueueOut(struct FifoQueue *Queue,ElemType *sdat)
{
    if((Queue->front == Queue->rear) && (Queue->count == 0))
    {                    // empty
        return QueueEmpty;
    }else
    {                    // out
        *sdat = Queue->dat[Queue->front];
        Queue->front = (Queue->front + 1) % QueueSize;
        Queue->count = Queue->count - 1;
        return QueueOperateOk;
    }
}

网友:
解决:将Byte用static修饰。谢谢楼主分享 学习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