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排数码管显示问题

楼主:
如图,我要做的是一个温控仪表的界面,上下两排,上排是PV,下排是SV,但是位码只有P0口的低4位控制,而且还需要用这4位去控制按键的扫描。应该怎么去编写程序,怎么个思路,谢谢。

网友:
加一片3-8译码器好了。8位数码管循环显示。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显示数据送出后,再检查端口状态,读取端口数据来判断按键是否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