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按键没有按下,这个中断一直进去?

楼主:
没有按下 一直是高电平啊

网友:
拿个示波器,测量引脚的波形。看看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检查IO口的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
检查IO口的初始化

网友:
程序如果有三个条件都满足时才进入楼主所示的语句。

首先检查P1IFG,是不是BIT2置位了?

再检查P1IN的BIT2是不是为0?

最后检查Button结构变量是否满足条件?

网友:
其他的程序贴出来看看啊。只看一部分咋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