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中断没作用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没作用是什么意思呢。想到达到什么效果,先确认是否进入中断,再看哪里设置不对~~~~

网友:
你的程序中P1IES=0X00;这句应该改为P1IES |= BIT3;设置为下降沿触发。
你前面的程序把P1.3口加了上拉电阻,移植为高电平了。你叫它怎么再上升沿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