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看这个程序!

楼主:
#include  <msp430x42x0.h>
#pragma vector = 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1(void)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 volatile在编程源代码时,对这个变量不要使用优化
  for (i = 0; i < 30000; i++);  // Delay for 32 kHz crystal to
  if(P1IFG == BIT4)P6OUT ^= BIT7;
  if(P1IFG == BIT3)P6OUT ^= BIT7;
  if(P1IFG == BIT2)P6OUT ^= BIT7;
  P1IFG = 0X00;
}
//------------------------------------------------------------------------------
// LCD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_LCD()
{
  P5SEL = 0xFF;                              // Set COM pins for LCD
  P2SEL = 0xFF;
  LCDACTL = LCDON + LCD4MUX + LCDFREQ_64;   // 4mux LCD, ACLK/64
  LCDAPCTL0 = 0x0F;                          // Segs S0-S15 = outputs
  LCDAVCTL0 = LCDCPEN;                       // Enable LCDA charge pump
  LCDAVCTL1 = VLCD_3_44;                     // to 3.44V
}
void main(void)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 volatile在编程源代码时,对这个变量不要使用优化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停止看门狗
  FLL_CTL0 |= XCAP14PF;
  for (i = 0; i < 10000; i++);  // Delay for 32 kHz crystal to
  P6DIR |= BIT7;        //P6.7为输出;
  P6OUT &= ~BIT7;        //P6.7输出0;
  P1IE |=0X1C;          //P1.4、P1.3、P1.2中断开启;
  P1IES &= ~0X1C;        //下降沿触发中断;
  P1IFG &= ~0X1C;       //清除中断标志位;
  _EINT();
  Init_LCD();           //LCD初始化函数
  for(;;);
}

请教大虾,这个程序,当我在主函数中开启Init_LCD();   函数后,P1.4口不断的触发中断!
屏蔽Init_LCD(); 后
一切正常,采用的是MSP430F4250,求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
程序里要有while(1),Init_LCD(),里就那么几句话,一句一句看吧,找到导致中断的那句话~~~~

网友:
中断引脚加上上拉电阻。

  P1REN |= BIT4;                            // Enable P1.4 internal resistance
  P1OUT |= BIT4;                            // Set P1.4 as pull-Up resistance

网友:
还有你的程序中
P1IES &= ~0X1C;        //下降沿触发中断;

这句应该是上升沿触发。看看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