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ORG问题

楼主:
请问
ORG 0x0000h
JMP  main

ORG 0X000h
DC16  mian
是一样的吗?能有大神帮解释一下吗?

网友A:
不一样,第一种是在0地址处存放一条指令。
第二种是在0地址处存放一个函数的地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第一种是在0地址处存放一条指令。
第二种是在0地址处存放一个函数的地址。

哦,有点明白了,但效果应当是一样的吧?还有就是请问一下第二种定义我没见过,CD16不 是定义一个常量吗,怎么可以定义地址了?有具体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有点明白了,但效果应当是一样的吧?还有就是请问一下第二种定义我没见过,CD16不 是定义一个常量吗 ...

效果是不一样的,你可以想象,C语言中定义一个函数和执行一个函数能一样吗
CD16我不清楚是做什么的,根据你的理解,是定义一个常量,不是定义地址,指定地址的ORG指示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效果是不一样的,你可以想象,C语言中定义一个函数和执行一个函数能一样吗
CD16我不清楚是做什么的,根 ...

两个功能是一样,ORG的地址是复位中断地址,然后转到执行main程序。第一种直接跳转到可以明白,但第二种却是有点想不明白。一点是,DC16类似于 、define const ,怎么后面跟地址。另一点是,执行地址怎么放到中断向量里的!

网友:
我知道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