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看看,在中断选择为什莫不行

楼主:
#include
char key;
char temp;
int  i;
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
P1IES=0XFF;
P1IE=0XFF;
P2DIR=0XFF;
P2OUT=0XFF;
_EINT();
while(1)
{

   while(key&0x01)
   {
   P2OUT=0Xfe;

   }

    while(key&0x02)
   {
    P2OUT=0x00;

   }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1_ISR(void)
{

temp=P1IFG;
temp=temp&0x0f;
P1IFG=0x00;
switch(temp)
{
case 0x01:
  key=0x01;
  break;
case 0x02:
  key=0x02;

  break;
case 0x04:
  key=0x04;
  break;
case 0x08:
  key=0x08;
  break;

网友:
你是下降沿触发中断。加上上拉电阻试试。看看例程

网友A:
试试加上P1DIR=0X00;可能默认是P1DIR=0X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加上P1DIR=0X00;可能默认是P1DIR=0X11;

默认是输入

网友:
首先第一点:因为430是不支持位寻址的,所以都要整体操作,虽然有的寄存器默认是0或者1,但最好还是用“与或运算”,比如设置P2口为输出模式:
                              P2OUT |=0xff;
     第二点:假如你要使用按键中断,要设置上下拉电阻,比如设置P1.0为上拉电阻:
                              P1DIR &=~BIT0;    //先要将其设为输入,BIT0是头文件中0x01的定义(BIT0=0x01)
                              P1REN |= BIT0;
                              P1OUT |= BIT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