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Q-3酒精传感器的温湿度补偿(维持相对精确且恒定的酒精浓度环境)

楼主:
MQ-3传感器在校准后,在不是标准温湿度下所探测的数据误差会非常大。老师要求我做成高精度,所以让我画出在酒精浓度恒定(200ppm)的前提下,随温湿度增大传感器电阻值的变化曲线。那么问题来了,我怎么维持一个酒精浓度精确且恒定的环境呢?在学校没啥可用仪器,仪器费不足100的前提下,求办法。。。。。。

网友:
你想做精度高的产品,就需要更高的仪表或者传感器做校正。
你可以弄一个密封的玻璃瓶或什么的,然后密封,这样可以维持。当然你可以用酒精发生物判断,每次都用一定量的酒精放在一样大小的容器中挥发一定的时间社会浓度一般差不多。当然其实你用MQ3做,再好的仪表精度也高不到哪去,他本身精度,干扰就大。最好的办法就找个高精度的100块左右的传感器对它进行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