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V6简易安装包安装教程

楼主:
1、  首先要下载一个ccs_setup_win32安装包(8.72M)地址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Sur/537121
2、  下面需要注意的是电脑里面的防病毒软件,如果没有关的话会有如下对话窗,这里建议在安装过程中暂时关闭,如果没有关闭的话,引起安装失败,请看最后的附录。

3、  关闭防病毒软件;

4、  开始安装,这里我还有一个防病毒软件没有关。

5、  现在选择“I accept the terms of the license agreement. ”点击Next继续安装。

6、  选择安装路径,然后点击Next进行下一步。

7、  选择要安装的部件,点击Next继续安装

8、  这里选择仿真器,一般可以直接安装CCS推荐的安装就行,如果是有需要,则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安装,单击Next

9、  这里是CCSV开始拥有的App Center,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选择,最后单击Finishing。

10、进入安装程序,这里需要联网的,建议挑个网速好的地方进行安装,一切弄好就耐心等待。
附录:第一次安装没有关掉杀毒软件,安装到一小半时出现如下错误

解决办法:
1、  找到安装路径先把文件删掉,
2、  同时删除系统盘下面的相关缓存AppData\Local\Temp
3、把杀毒软件关掉,尤其是喜欢装360的小伙伴们,360安全卫士会在安装过程中跳对话框,容易导致安装失败。

网友:
最后在安装过程中会,跳出部分对话框,需要进行选择所有大家安装时不要走开,比如安装驱动等等

网友:
CCS安装成功,点击Finish

选择工作空间

这里还有一个需要点击下,确定下载App Center中选择的部件

网友A:
好详细的帖子,是好贴,好顶起来

Sur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详细的帖子,是好贴,好顶起来

谢谢,哈哈

网友B:
3、把杀毒软件关掉,尤其是喜欢装360的小伙伴们,360安全卫士会在安装过程中跳对话框,容易导致安装失败。
一步步很详细啊 谢谢楼主

Sur

网友:
引用 网友B:
3、把杀毒软件关掉,尤其是喜欢装360的小伙伴们,360安全卫士会在安装过程中跳对话框,容易导致安装失败。  ...

是的,我以前很奇怪为什么大家老是安装失败,这次我自己实验了下,发现了一个经常被大家忽略的地方,这里提出来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网友C:
CCS6不需要License么

Sur
Sur

网友:
引用 网友C:
CCS6不需要License么

需要的,没有license的是免费版的,功能不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CS6不需要License么

CCSv6License网上也有,亲,可以自己去搜搜,过会我会把License放到帖子里

网友:
CCS6那个APP CENTER好像不错。

网友:
斑竹记录的很详细,收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CCSv6License网上也有,亲,可以自己去搜搜,过会我会把License放到帖子里

楼主,您好!我在网上搜到的CCSv6License都不能用,望楼主分享一下。多谢!!

Sur

网友D:
CCS6_License.lic已经上传啦

614 Bytes, 下载次数: 466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您好!我在网上搜到的CCSv6License都不能用,望楼主分享一下。多谢!!

已经上传望诸位尝试后告诉我是否上传的是正确的,我没有仔细的去确认文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已经上传望诸位尝试后告诉我是否上传的是正确的,我没有仔细的去确认文件

不接仿真器的时候,显示"Full License",但是连接仿真器调试后,就变成"Free License"。感谢楼主分享!!楼主是好人!!

Sur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接仿真器的时候,显示"Full License",但是连接仿真器调试后,就变成"Free License"。感谢楼主分享!! ...

建议重启试试,Full License应该才是正常的

网友:
还是下载离线安装包的好,不然安装时间太长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CCS6_License.lic已经上传啦

显示“Full License”,但debug后最终显示如下,版本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示“Full License”,但debug后最终显示如下,版本问题?

可以重新开贴,看看大家能否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