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产生SPWM波形出问题求助

楼主:
用430产生SPWM,输出用逻辑分析仪检测时候会出现有几个脉冲丢失或畸形的现象,请大神帮忙解决一下
波形图:

程序如下:
#include
#include
int y[3]={0,60,30};
//定义正弦表,将正弦波正半周分为9份//
const long SinTable[90]=
{
0x10 ,        0x2F ,        0x4D ,        0x6C ,        0x8B ,        0xAA ,        0xC8 ,        0xE6 ,        0x104 ,        0x121 ,
0x13F ,        0x15B ,        0x178 ,        0x194 ,        0x1AF ,        0x1CA ,        0x1E4 ,        0x1FE ,        0x217 ,        0x22F ,
0x247 ,        0x25E ,        0x275 ,        0x28A ,        0x29F ,        0x2B3 ,        0x2C6 ,        0x2D8 ,        0x2E9 ,        0x2FA ,
0x309 ,        0x318 ,        0x326 ,        0x332 ,        0x33E ,        0x348 ,        0x352 ,        0x35B ,        0x362 ,        0x369 ,
0x36E ,        0x372 ,        0x375 ,        0x378 ,        0x379 ,        0x379 ,        0x378 ,        0x375 ,        0x372 ,        0x36E ,
0x369 ,        0x362 ,        0x35B ,        0x352 ,        0x348 ,        0x33E ,        0x332 ,        0x326 ,        0x318 ,        0x309 ,
0x2FA ,        0x2E9 ,        0x2D8 ,        0x2C6 ,        0x2B3 ,        0x29F ,        0x28A ,        0x275 ,        0x25E ,        0x247 ,
0x22F ,        0x217 ,        0x1FE ,        0x1E4 ,        0x1CA ,        0x1AF ,        0x194 ,        0x178 ,        0x15B ,        0x13F ,
0x121 ,        0x104 ,        0xE6 ,        0xC8 ,        0xAA ,        0x8B ,        0x6C ,        0x4D ,        0x2F ,        0x10
};
//合成正弦波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int i;
  WDTCTL = WDTPW+WDTHOLD;// 禁止看门狗定时器
  // 设置系统时钟,使用外接晶振 :8MHz,使单片机的时钟源设为 XT2
  BCSCTL1 &= ~XT2OFF;
  do
  {
    IFG1 &= ~OFIFG;
    for(i=0xFF;i>0;i--);
  }
  while((IFG1 & OFIFG)!=0);

  BCSCTL2 |= SELM_2 + SELS;   // MCLK--XT2,SMCLK--XT2

  //初始化端口//
  P2DIR |= BIT1; // OUTPUT--P2.0
  P2OUT = 0x00;

  P4SEL |= BIT1 + BIT2 + BIT3 + BIT4 + BIT5 + BIT6;
  P4DIR |= BIT1 + BIT2 + BIT3 + BIT4 + BIT5 + BIT6;

  //设置Timer_a
  TBCTL |= TBSSEL_2 + TBCLR;//选择SMLK为时钟,定时器清除
  TBCCTL1 |= OUTMOD_2;
  TBCCTL2 |= OUTMOD_2;
  TBCCTL3 |= OUTMOD_2;
  TBCCTL4 |= OUTMOD_7;
  TBCCTL5 |= OUTMOD_7;
  TBCCTL6 |= OUTMOD_7;
  TBCCTL0=CCIE;
  TBCCR0 = 888;
  TBCCR1 = SinTable[0];
  TBCCR2 = SinTable[60];
  TBCCR3 = SinTable[30];
  TBCCR4 = SinTable[0];
  TBCCR5 = SinTable[60];
  TBCCR6 = SinTable[30];

  TBCTL |= MC_1;// + TAIE;//选择up,16位模式 ,中断开启
  _EINT(); //中断允许

  while(1);
}
//调用中断函数//
#pragma vector=TIMERB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y[0]=(y[0]+1)%90;
  y[1]=(y[1]+1)%90;
  y[2]=(y[2]+1)%90;
  /*
  if(y==0)
  {
    TACCR1 = SinTable[0];
  }
  else
  {
    TACCR1 = SinTable[y];
  }
  */
  TBCCR1 = SinTable[y[0]];
  TBCCR2 = SinTable[y[1]];
  TBCCR3 = SinTable[y[2]];
  TBCCR4 = SinTable[y[0]];
  TBCCR5 = SinTable[y[1]];
  TBCCR6 = SinTable[y[2]];
}

网友:
上面的SPWM4和SPWM5中的是明显缺失和变形的波形,而且两个周期之间的距离也有点远,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