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力传感器是怎么使用的?

楼主:
手里有个拉力传感器,如图

有六条线,用万用表测量,每三条线一组,为两个1KOhm串联电阻的引出线。

这个东西只知道它是拉力(或压力)传感,但是不知道怎么使用------怎么把力加载在上面??

网友A:
不是很熟悉,可以试一下嘛,观察传感器表面的形态,各种位置,各种适当的压力,观察电阻是否有变化。

网友B:
应变片吧,上面一般有架子之类的东西吧···受力变形然后产生电阻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熟悉,可以试一下嘛,观察传感器表面的形态,各种位置,各种适当的压力,观察电阻是否有变化。

用万用表(FLUK106)一边测量其电阻,一边加力,各种情况都试了,也没有发现其阻值变化。

是不是万用表的灵敏太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变片吧,上面一般有架子之类的东西吧···受力变形然后产生电阻变化

力是怎么加上去的?是朝那个条条的法线方向吗?

网友:
这个就是两个应变片装在金属基板上,基板的变形可以通过应变片检出。实际使用时,将传感组件用螺钉上紧在动组和定组上即可,一侧或中间的那个孔对应定组。至于信号的检出,先确认应变片类型,是阻性的还是容性的,阻性的常见,要用运放放大信号,直接用万用表很难测出。

网友:
好奇,价格方面怎么样啊

网友:
高精度全桥or半桥电阻应变片?

网友:
我猜这是其中一种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