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频率50kHz-100kHz 信号是几毫伏左右 请问哪些运放芯片合适

楼主:
大家好   我的信号频率50kHz-100kHz   信号是几毫伏左右  要将它放大后送给单片机进行处理  请问哪些运放芯片合适啊

网友A:
放大多少倍 小信号直接看带宽增益积就可以了 信号大的话根据压摆率公式算一下
压摆率的数学定义:SR=2×pi×f×Vpk
其中:f为最大频率,一般认为是带宽
Vpk是放大输出信号的最大峰值

网友B:
还有个问题,放大后是作为开关量还是模拟量来处理呢?

毫伏级的信号不算小,且频率又不高,放大不是个问题,

网友:
LM358,LM324

网友C:
已在另帖中作答,TL072、074、082、084,OP27、OP37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问题,放大后是作为开关量还是模拟量来处理呢?

毫伏级的信号不算小,且频率又不高,放大不是个问 ...

是模拟量放大 放大后进行AD转换给单片机   有什么可参考的电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在另帖中作答,TL072、074、082、084,OP27、OP37等等。

AD620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模拟量放大 放大后进行AD转换给单片机   有什么可参考的电路吗

如果没有特殊要求,通用放大器就可以。通用放大器的增益带宽积可以达到10MHz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放大多少倍 小信号直接看带宽增益积就可以了 信号大的话根据压摆率公式算一下
压摆率的数学定义:SR=2×pi ...

大概1mv的交流信号  放大到1V 也就是1000倍  用什么运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概1mv的交流信号  放大到1V 也就是1000倍  用什么运放呢

你这个增益太大  起码两级放大 如果频率不高(100K左右) 通用放大器的增益带宽积足以 根据频率、幅值选择足够大SR的放大器

网友C:
可以,但不能只用它,而且价格要高不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但不能只用它,而且价格要高不少。

为什么不能只用AD620呢  我还想用两片 直接两级放大呢    中间用个电容隔直  每级差不多放大100倍  不是很好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概1mv的交流信号  放大到1V 也就是1000倍  用什么运放呢

是放大到1V么?
假如ADC参考电压为2.5V,输入信号最大10mV,你自己算满度要多大倍数。
一级放大很难,你按增益带宽积自己算下··
常用的运放前面chunyang版主回复你了。
也可以选新型运放,不过价格要高些。嗯,国产的运放也不错,比如圣邦微电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能只用AD620呢  我还想用两片 直接两级放大呢    中间用个电容隔直  每级差不多放大100倍  不是 ...

AD620是仪表放大器,当普通运放虽然可以,但你非要这么用,为此将付出多出不少的成本。而且,你用两级100倍放大,那增益是多少?你的电源电压又是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D620是仪表放大器,当普通运放虽然可以,但你非要这么用,为此将付出多出不少的成本。而且,你用两级100 ...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AD620模块    可输入5-24V直流供电   我的AD输入范围是0-3.3V   1mv先放大100倍  再放大10倍不可以吗

网友:
可以的,如果把两级的放大倍数平分一下,可能会更好

网友:
我现在也在做电流检测,芯片选型要根据各种需求来综合考虑吧,如温漂、精度、成本、电路的复杂性,例如你可以接受双电源吗?
如果只做一两件玩玩,一个芯片贵几块钱都可以接受,但是需要量产的项目能省一分是一分。我目前的项目是需要量产的,客户对精度要求不高,我用了LM358,价低、单电源是最吸引我的条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AD620模块    可输入5-24V直流供电   我的AD输入范围是0-3.3V   1mv先放大100倍  再放大 ...

单极放大器的倍数不宜过高,否则容易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极放大器的倍数不宜过高,否则容易不稳定。

什么叫单级放大器呢 是单端输入的意思吗   我的输出是两个接线端子  两端接放大器   一般仪表放大都要求差分输入  我也不清楚我这个是不是差分输入

网友:
【有奖直播】2025是德科技数字月-数字新品来助阵
直播时间:3月19日(周三)14:00
直播奖励:小米口红充电宝、倍思充电线、是德科技十周年鼠标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