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key按下电被拉低,why?

楼主:
如图所示

P1处输入电压7.5V,输出时也是7.5V
P5是个轻触开关,3.4引脚接的是按键自带的led灯,不与1,2,5,6引脚相接,请忽略
目前问题是按键左侧有7.5V电压,按键按下右侧没有7.5V电压,接近0V,但没看出可能哪有问题呀,求指点

网友:
叙述太过模糊。
“输出时也是7.5V”,“输出”是指哪一点?“输出时”是什么时候,P5按下抑或释放?
“按键按下右侧没有7.5V电压”,“按键右侧”是否指P5的2、6脚?

如果是,那么此电路上电时应该U10漏极没有电压,因P沟MOS管未导通,Q4也不会导通。
P5按下,P1输入的7.5V经1M电阻和20k电阻分压,得到0.15V,可以说符合“接近0V”的结果。实际上流过R35的电流有相当部分流入Q4基极,若Q4电流放大倍数较大,可能使Q4集电极拉低而使P沟MOS管导通,U10漏极接近7.5V。其后P5的2、6脚维持在大约0.6V上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叙述太过模糊。
“输出时也是7.5V”,“输出”是指哪一点?“输出时”是什么时候,P5按下抑或释放?
“按 ...

输出指D1右侧的的电压,希望仍然是7.5V

希望达到的效果是轻触开关KEY1作为电源按键,按下一次,电源导通,即输入的7.5V电压能流出到D1右侧,再次按下,电源断开,即输入电压7.5V,输出0V。

因为是轻触开关,所以是按下弹起后的状态

按键左侧是指KEY1的1、5引脚,按键右侧指2、6引脚

U10是pmos

原本的思路如下:
上电时,很短时间内,C31被充到接近电源电压,由于R34/R35比值很小,R34上电压降很小,不足以使U10导通,所以上电后,处于截止状态,输出电压为0
KEY1按下后,Q4趋于导通,U10导通,很短时间内,开关导通,电源导通
Q4导通后,集电极电位接近0V,C31通过R35、Q4的ce放电。很快放光所有电荷,此时如果按下,KEY1基极电位被拉低,Q4截止,开关关闭,电源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指D1右侧的的电压,希望仍然是7.5V

希望达到的效果是轻触开关KEY1作为电源按键,按下一次,电源导 ...

想法没有错。Q4和U10构成RS触发器。
不过,“因为是轻触开关,所以是按下弹起后的状态”,那么首帖中所说“目前问题是按键左侧有7.5V电压,按键按下右侧没有7.5V电压,接近0V。”是否也是按键按下又弹起后的状态?
无论Q4导通还是截止,按键右侧即P5的2、6脚都不可能有7.5V电压,至多0.7~0.8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法没有错。Q4和U10构成RS触发器。
不过,“因为是轻触开关,所以是按下弹起后的状态”,那么首帖中所 ...

没说清楚,按键那是按下后又弹起的状态,此时希望输出电压即图中D1右侧为能为7.5V,即实现输入电压顺利导通。

但实际测试时,输出电压即图中D1右侧始终为低,都查了几天了始终没找到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说清楚,按键那是按下后又弹起的状态,此时希望输出电压即图中D1右侧为能为7.5V,即实现输入电压顺利导 ...

若是按键按下又弹起,P沟MOS漏极无电压,除了元器件损坏和焊接错误之外,可能的原因之一是C31储能不够,经R41和三极管发射结放电时间太短。
MOS管门极有相当大的输入电容,三极管导通后必须为此电容充电,MOS管才能够导通。若三极管导通时间太短,有可能未将MOS管输入电容充足电,MOS管也就不能导通。考虑增加C31容量。
可以将P5的1、5脚直接接到7.5V电源上,看看MOS管是否能够导通。然后保持其它不动,将联接到7.5V电源的导线拆除或剪断,看MOS管是否能够维持导通(不能维持的话,考虑R45和R40、R41数值)

网友C:
把R45换成一个二极管,阴极接U10的漏极,阳极接与R41这边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把R45换成一个二极管,阴极接U10的漏极,阳极接与R41这边接

这样接有啥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接有啥好处?

按照我的想法其实是把Q4换成一个PNP管,再把那个电阻换成二极管,我不知道用NPN管行不行,你试试先。原理其实就是用二极管反顶着,按键断开的一瞬间C32上的电容放电不那么快,给这边足够的时间稳定电压 从而锁住基极电压,使Q4保持打开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接有啥好处?

感觉不要接那个2.2nF的电容,有可能开关按下的时间太短,电容都没充满,所以不足以打开Q4,你把2.2nF去掉,但是电阻还是要换成二极管,这其实就是一个竞争问题,看谁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