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CCSV6汉化

楼主:
汉化结果:汉化结果不是很好,只有部分汉化过来了,很多TI的东西还是英语,部分翻译不是很准确。
Code Composer Studio 是基于Eclipse开发的
汉化步骤:

网友:
哦,对了,楼主还没有找到,恢复成英文状态的方法,汉化后出了问题,千万别打我。

网友:
楼主,现在提供一种恢复成英文的方法,在桌面的快捷方式中目标的地址后面加上参数-nl "区域语言代码"即可实现界面语言切换

如下:
C:\ti\ccsv6\eclipse\ccstudio.exe -nl "en_US"
楼主再去试试看看其他方法啊,各位等等啊

网友:
哦哦,还有恢复成中文的,
依旧在桌面的快捷方式中目标的地址后面加上参数-nl "区域语言代码"即可实现界面语言切换

如下:
C:\ti\ccsv6\eclipse\ccstudio.exe -nl "zh_CN"

也就是说添加-nl "zh_CN"就ok拉

网友:
好啦,暂时不找了,先去忙别的去了,CCS汉化的问题就留给小伙伴们讨论啦

网友A:
他要是能全部都汉化的话,我就想说32个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要是能全部都汉化的话,我就想说32个赞

那样的话就是中文版了啊

网友B:
请问楼主使用什么软件汉化的

Sur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使用什么软件汉化的

插件

网友:
楼主 这个汉化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