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 非接触式温度测试仪

楼主:
作品简介:此装置主要是采用FR5969低功耗的特性做便携式非接触式温度测试仪,利用FRAM的存储特性将温度数据存储到铁电存储器,易于温度数据的使用、分析和断电不易失的特点。大量的温度数据可以利用其特点进行二次开发,也是在本项目的一种衍生,例如MCU的检测。主要功能体现在存储特性和低功耗特性。(*由于本项目传感器临时变更所以对功耗有一点影响,不过换做TMP006,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项目所用材料:
1.FR5969开发板;
2.玻纤板;
3.低功耗LCD12864;
4.MLX90614传感器;
5.4.5V电池。

硬件电路图:
1.MLX96014芯片电路:可以直插FR5969开发板。

这个是传感器的所有资料。
2.AD电源电压监测电路:
若电源的电压低于了3.5V,则开始显示电源电压不足。也是保证本系统的正常使用,通过LCD来警告。
这个是AD分压采样电路。由于电阻存在精度问题,所以利用软件校准办法将比值校准到我们的采样点。(采样引脚P4.2第十通道)。
3.LCD模块利用低功耗12864

软件介绍,后续。。。。。

网友:
* 关于非接触式温度传感器的介绍:本实验的温度传感器是才用MLX90614数字式非接触式温度传感器,
* 它能够精准,快速采集到温度数据(在本实验中只将温度数据提取,存储到了FRAM)。在保证系统的
* 稳定运行条件下,我们利用内部ADC采集电源电压,并且将系统的稳定运行电压设置为3.50V,低于
* 这个阀值LED将提醒,如果高于将显示正常运行的标志。在便携式方便的改进是加入太阳能能够改进
* 对电能的消耗,提好了能量利用率。这个系统保障了一个稳定,低功耗,便携式的原则。
*
* 本实验的优点:1.对系统的稳定提供了保障,可扩展性能很强;
*                                 2.对数据处理利用FRAM掉电非易失的特点;
*                                 3.在功耗上除MLX90614外设功耗较大(官方数据25MA左右);
*                                 4.我们提供了太阳能供电系统,并且带有AD检测技术。
*
* 本实验的扩展性:1.能够扩展到对IC的温度检测项目中去;
*                                   2.能够扩展到医疗电子里面对人体温度检测;
*                                   3.能够扩展到工业机房对高温的检测。

源码和说明

网友:
你这个屏幕功耗有点高啊。OLED比较适合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