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GT6 VDD对地短路,急求求解答???

楼主:
各位好,最近画了块STM32的板子,焊接好后发现有大电流,一步步去除外围电路,最后发现大电流是STM32的原因,我以为是我没焊接好,导致短路,果断换了块,通电,电流正常,几毫安。加载固件后,一切正常,过了一天突然发现又出现大电流了,这不科学啊,芯片吹掉,找问题,发现还是在STM32这边有问题,果断再换……还是有问题,坑爹啊
详解下我的步骤:
1、板子制作使用的是无铅工艺,第一次焊接使用的无铅焊锡丝,烧毁后觉得可能是我烙铁温度没调好导致短路啊什么的;第二次使用有铅焊接。
2、芯片型号为STM32F103ZGT6,LQFP封装,144脚的
3、电源部分:电池经过DCDC(MAX757)再经过LDO(TPS73633),电路图见下
麻烦大家帮我分析下问题所在。

网友:
就没人知道原因吗?坐等

网友A:
象这种现象一般是因为电源供电质量太差引起的,也可能是芯片引脚承受了较大的电压或电流。

应该特别检查一下电路的焊接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象这种现象一般是因为电源供电质量太差引起的,也可能是芯片引脚承受了较大的电压或电流。

应该特别检查 ...

外围电路全部去除掉,上电还是会出现烧芯片,电源质量太差应该不至于,这种电源配置我们已经用在成熟产品上,不过是对MSP430,我看到网上也有不少人遇到这个问题,但是都没有看到具体的解决方法,网上一般的说法是静电问题,确实,我焊接没做静电防护,但是静电会出现这么严重的情况?焊接一块坏一块,已经第三块了;还有的说法是VDD和VDDA需隔离开,但是我看到好多开发板照样没隔离啊。至于焊接问题,我不敢说我焊接水平有多好,但是这个应该没啥问题,430,估计都焊过吵100片了。
版主,你还能帮我分析分析,实在没辙,网上那些以前出现这种情况的也不知道有没有解决成功,联系不上啊,都是老贴了

网友A:
数字部分电源与模拟部分电源隔离与否,只会影响干扰问题,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建议楼主在坏的板子上找找原因,把芯片取掉后,看看初始上电瞬间的电源电压、看看端口----特别是驱动高电压部件的接点上的电压。

     ----  用示波器看。在关键引脚处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字部分电源与模拟部分电源隔离与否,只会影响干扰问题,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建议楼主在坏的板子上找找 ...

行吧,周一去检查下电源吧,不过版主,这里应该不会有问题的,那如果这边没有问题,会是什么问题呢  实在想不通啊 唉  脑子里都是这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字部分电源与模拟部分电源隔离与否,只会影响干扰问题,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建议楼主在坏的板子上找找 ...

版主你好,今天做好静电防护措施换了块stm32,电流正常,下载好固件,整机电流在70mA左右,正常,持续通电,发现电流过了没多久在一点点上升。整机现在只包括电源和MCU,怀疑是电源问题,断开MCU电源,用稳压电源代替电池给电源芯片供电,电源芯片输出只外接一个120欧的大电阻,发现电流正常,观察了一段时间,没有发现电流上升,用示波器观察电源芯片上电瞬间输出电压发现输出电压正常,瞬间脉冲很小,也就在100mV左右。
到底会是什么问题呢?有没有可能是MCU配置原因?

网友:
“没多久在一点点上升”,从多少上升到多少?此时的电压又是怎样的? ----- 监测电流时,也要看看电压。具体数值也要记录一下。同时,也要查看负载情况

要排除供电引起的故障,也可以用其它正常的电源暂时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