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净化器是否有用?是否物有所值

楼主:
    空气净化器主要由微风扇、空气过滤器(滤网)、水箱、智能监测系统、负离子发生器、高压电路等组成。
    然而很多空气净化器是由风扇、负离子发生器、相关电路组成的。
    试问这些东西组成到一块真的能够做到“吸附、分解或转化各种空气污染物(一般包括粉尘、花粉、异味、甲醛之类的装修污染、细菌、过敏原等),有效提高空气清洁度”吗?

      他们说的是真的吗?还买的那么贵?如果价格方便的话,是否有DIY的可行性,下面将进行分析

网友:
第一个分析的是负离子发生器 ,其中DC12V负离子发生器的价格是10-40不等,其中负离子发生器 220v的30-70价格不等。
最新的负离子转换器技术,可以增加负离子的迁移距离。两者结合即可产生更益于疗养保健的生态级负离子,即小粒径负离子。医学研究表明:对人体有医疗保健作用的是是生态级小粒径负离子。因为小粒径的负离子更易于透过人体的血脑屏障,发挥其生物效应。大粒径负离子对人体的医疗保健作用一般,只有除尘降尘作用,一般用在空气净化领域较多。小粒径负离子活性高、迁移距离远,具有良好的生物活性。
(1)、制造活性氧:负氧离子能有效激活空气中的氧分子,使其更加活跃而更易被人体所吸收,有效预防疾病。
(2)、改善肺功能:人体吸入携氧负离子后,肺可增加吸收氧气20%,而多排出15%的二氧化碳。
(3)、促进新陈代谢:激活肌体多种酶,促进新陈代谢。
(4)、增强抗病能力:可改变肌体反应能力,活跃网状内皮系统的机能,增强肌体免疫力。
(5)、改善睡眠:经负氧离子作用,可使人精神振奋,工作效率提高,还可改善睡眠,有明显的镇痛作用。
(6)、杀菌功能:负离子发生器在产生大量负离子的同时会产生微量臭氧,二者合一更易吸附各种病毒、细菌,使其产生结构的改变或能量的转移,导致其死亡。除尘灭菌,减轻二手烟危害更有效。环保健康看得见。
(7)、清新空气、消烟除尘:带负电荷的负离子与漂浮在空气中带正电荷的烟雾粉尘进行电极中和,使其自然沉积。
(8)、保护作用:中和电视、电脑的高压静电,在其前面形成一层负离子保护层有效减少电视、电脑产生的高压静电对眼睛的伤害,有效预防近视,同时减少灰尘对电视、电脑的损害。
(9)、负离子可以加强头发的保湿度,一般情况下头发表面呈散开的鱼鳞状,负离子可以使头发表面散开的鱼鳞状收复从而使头发看上去更具光泽,同时可以中和头发之间存在的静电防止头发开叉。

网友:
第二部分,微风扇,微风扇的主体就是由电机组成,其中有12V的直流电机和220,也有220V永磁同步电机,其价格在淘宝也就是在20-50左右。

网友:
相关电路,好的,那是用心去设计的,不好的,我就见过,外面是个插头220V-12v,里面就是一个开关加两个接线座。

网友:
剩余部分明天接着说,晚安各位,

网友:
这里转载一篇关于空气净化器的DIY

今天的作品是由WeMaker特约作者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博士生Thomas Talhelm DIY而成,作为一名2012-2013年度在京的富布赖特学者,他和朋友们饱受雾霾摧残。为此,他做了大量研究及数据分析,以最低的成本打造了一部有效的空气净化器。

    2013年,北京空气污染爆表让我开始担心我家里面的空气。作为典型的nerd(书呆子),我就开始作研究。可惜的是,我看的很多客观评价结构是针对西方人用净化器的常见理由:宠物过敏、花粉和哮喘。这些并不是我在中国生活所需要面对的。我关心的是:能不能真正保护我免受颗粒物空气污染。

    基于这个出发点,我研究了目前市场上主流的空气过滤类型,并将他们分为4类:

1、紫外线过滤器:紫外线是针对细菌(bacteria)。不过,我在中国生活更关注空气污染,而不是家里空气当中的细菌滋生。所以紫外线过滤器并非必须。除此之外,美国中立的第三方机构Consumer Reports也曾报道称大多数紫外线空气净化并杀不死细菌。美国EPA也警告说配备紫外线的空气净化器不可能杀灭细菌和霉菌,因为空气很快地通过净化器。这段时间太短了,紫外线不起作用。

结论:紫外线过滤器不是我所需要的。

2、活性炭:活性炭的原理是一些化学物(尤其是有碳化学物)会跟活性炭产生反应然后“贴”在活性炭上面。来自Discovery旗下的媒体howstuffworks的报道称,活性炭善于捕捉其它碳基杂质(“有机”的化学物质),但是许多其他化学物质(比如钠、硝酸盐、重金属)会完全通过活性炭。活性炭只对一部分污染有效,但是不能广泛地挡住颗粒污染。

结论:活性炭过滤器可能会有点帮助,但他们并不针对所有颗粒物。

3、HEPA过滤:“HEPA”听起来很高大上,其实它只是一个能过滤颗粒污染的过滤装置。HEPA的标准测试是要挡住99%直径在0.3微米及以上的颗粒。HEPA也能挡住更小的颗粒。这范围涵盖大部分空气污染最常被引用的颗粒指标PM 2.5。

HEPA很有效,但并不是某一个公司的专利,不是非常贵。事实上,在美国许多家庭的吸尘器里面都有HEPA过滤网。
所以,如果你关注的是空气污染中的颗粒物,HEPA过滤器显然是最靠谱的方案。而对于这一点,你并不需要花8000元去购买一部空气净化器。事实上,只需要166元人民币,你就可以做出自己的空气净化器。

接下来我详细解释怎么DIY一部空气净化器,并附上使用前后的效果对比:

第一步:买一个小型的立式风扇。关键是需要其正面是一个平面,这样就可以将HEPA过滤网固定上去。我买的是58元的卡地亚电扇。

第二步:买一张HEPA过滤网。我花了108元,并且使用粒子计数器测试过它的效果证明有效。

第三步:摘掉风险的前挡板。然后将电源开关置于第3档并将电源旋钮给拧掉。

第四步:找一条宽布条,将HEPA过滤网固定到风扇正面,大功告成!

总成本:166元人民币。你可能会有两大疑问:

1、DIY的净化器出来的空气是否清洁?
2、这样的净化器是否足够清洁整个房间的空气?

解答这两个问题,我们需要一部精确的设备,用测试数据来给出答案。我使用的空气质量监测设备是Dylos DC1100 Pro Air Quality Monitor。它可以测出每0.01立方英尺(0.000283立方米)内直径在0.5微米及以上、直径在2.5微米及以上的颗粒数量。这个测试器在美国亚马逊上售价261美金。

注:Dylos测出的PM2.5数值是颗粒的数量,与我们通常说的AQI(空气质量指数)指数算法不同。政府的仪器(比如美国大使馆用的)会捕捉空中的颗粒,然后用精准的scale来称颗粒的重量。激光测试仪出来的数字是颗粒的数量。一个是颗粒有多重;一个是有多少颗粒这两个数字相关度很高,但并不是100%一样(我在之前的文章里直接对比两种仪器的数据,相关程度 r = 0.89)。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看一段现场实验视频,它能更清晰的给出肯定的答案:
好吧关于视频没有找到目标地址

要回答第二个问题确实是有难度的,因为这不仅要求在测试期间不能打开窗户,而且还要经过较长时间的测试和数据搜集。幸运的是,我这个书呆子喜欢做试验,所以近几个月一直在做这种试验,并有了如下结论:

开启DIY空气净化器数分钟后房间PM2.5的数量曲线:

开启DIY空气净化器数小时后房间PM2.5的数量曲线:

开启DIY空气净化器数小时后房间PM0.5的数量曲线:

结论:

166元成本DIY的空气过滤器效果明显!我发布我的博客之后,有人告诉我那种电扇很难买(尤其是冬天的时候),或者问我哪个HEPA过滤可靠,所以我决定批发购买大量的HEPA和电扇,然后通过 Smart Air 项目直接寄给别人。希望能帮助大家不要把一大堆钱送给大的过滤公司,而还能得到一个效果良好的空气净化器。

当然,以上只是DIY的空气净化器运行的测试数据,我们仍想知道166元DIY的空气净化器及Smart Air项目改进后空气净化器在相同条件下与品牌厂商空气净化器之间的效果及数据对比。

在此再次感谢两位好友捐赠的Blue Air 203/270E (3,600 RMB)、Philips AC4072 (2,700RMB) 空气净化器,还有我们更新的,更强的“大炮(Cannon)”。

我对Blue Air进行了11个晚上的测试,Philips 9次测试,以每次测试前后空气中的颗粒含量减少的百分比作为衡量标准,最终数据如下:

改进后的大炮(Cannon)绝对是匹黑马。它清理的PM 0.5最多,并且清除PM 2.5的效果与Philips 和Blue Air 旗鼓相当,成本仅450 RMB!不过,四台空气净化器都有效地清除空气中的颗粒。下表是四款空气净化器每减少1%的PM 0.5需要花多少钱:

本文的测试数据结论与前几天广州日报所揭露的空气净化器行业虚高的利润事实相符。不过,我还想提醒大家:颗粒污染只是空气污染物中的其中一种。如果大家怀疑自己家中有有害气体(特别是刚装修过),可以用Pure Living China提供的家庭测试服务(当然,费用不菲)。

作品作者:Thomas Talhelm,WeMaker特约作者,2012-2013年度在京的富布赖特学者,同时也是弗吉尼亚大学文化心理学博士生,在中国学习区域文化差异。

网友:
下面是我找到的一个中央科教频道的一期关于雾霾的节目《原来如此》 20141019 雾霾来了怎么办
http://tv.cntv.cn/video/C22487/050480d4a8a84b0d91218633f3602e59
http://tv.cntv.cn/video/C22483/5952ddd3d327447494d675fa5801383c

网友A:
很不错的实验,原来自己就可以做

Sur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的实验,原来自己就可以做

是的,觉得传说中的空气净化器不过如此

网友:
作用有没有以及有多大,全看尘埃吸附量。对于空气流通的室内,因外部空气必然带有尘埃,吸附率如果不能高于进尘量,那么就不会有用。吸附率的高低由吸附材料决定,这个可就不是DIY能解决的。如果没有合适的吸附材料,DIY的空气净化器不会有用。

网友B:
LZ漏测了一个重要的指标:由负离子发生器产生的臭氧量
臭氧这玩意儿少了有益,多了有害
办公室的空气净化器负离子功能我从不开,因为没人给我标注副产品O3的生成量

Sur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漏测了一个重要的指标:由负离子发生器产生的臭氧量
臭氧这玩意儿少了有益,多了有害
办公室的空气净化 ...

是的,这个的确要注意,好可怕啊
目前市场上的负氧离子空气净化设备就是增加了一个负离子发生器,在送风时把负氧离子吹出,但是这些空气净化设备产生的负氧离子量很小,而且负离子发生器本身还会消耗氧气,因此这些空气净化设备增加室内负氧离子含量的作用并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