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553 IIc硬件IIC,求教

楼主:
void I2C_Init(CLKn clkn,uint32 baudrate,uint16 slave_add)
{
    P1SEL|=BIT6+BIT7;
    P1SEL2|=BIT6+BIT7;//配置端口第二功能

    UCB0CTL1|=UCSWRST;//软件复位
    UCB0CTL0=UCMST+UCMODE_3+UCSYNC;//主模式、IIC模式、同步模式

     UCB0CTL1=UCSSEL_2+UCSWRST;//选择SMCLK
    UCB0BR0=12;//分频系数的设置
    UCB0BR1=0;
    UCB0I2CSA =slave_add;//默认为7位地址模式,将传进来的地址右移一位
    UCB0CTL1 &= ~UCSWRST; //清除复位标志

}

void I2C_writebyte(uint8 REG_add,uint8 REG_data)
{
    while (UCB0CTL1 & UCTXSTP);             // Ensure stop condition got sent
    UCB0CTL1|=UCTR+UCTXSTT;//发送模式、生成起始信号
     while(~IFG2&UCB0TXIFG);//等待发送完成
    UCB0TXBUF=REG_add;
    while(~IFG2&UCB0TXIFG);//等待发送完成                                           -------------->>>每次都卡在这句
    UCB0TXBUF=REG_data;
    while(~IFG2&UCB0TXIFG);
    UCB0CTL1 |= UCTXSTP;                    // I2C stop condition
    IFG2 &= ~UCB0TXIFG;                     // Clear USCI_B0 TX int flag

}

初始化和发送程序,求大家看一下有什么不对的。。
单步调试,总是卡在I2C_writebyte第二个的  while(~IFG2&UCB0TXIFG);

网友A:
没去试试例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去试试例程吗

例程是采取中断方式,试了下,还是卡在这个地方,第二次中断进不去

网友B:
P1.6和P1.7有接上拉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P1.6和P1.7有接上拉电阻吗

没有接。

网友:
要接的,5.1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