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 请问调频发射电路是怎么"调"的?

楼主(2014-11-02):
新人 请问调频发射电路是怎么"调"的?
是三级管的结电容引起的吗,可它是非线性的呀,不是会失真吗?

网友A:
最简单而容易理解的:变容二极管。
比较老的方法:电容话筒。
实际应用的:先调相,再转换成调频。
至于楼主所说非线性,在幅度非常小的时候均可认为是线性的。

网友B:
简易的调频是利用三极管的发射结电容。
其它的依maychang版主所描述的。。。
记得有一款电路是用数字通用逻辑IC做的,调相的。好象是74HC74。
大概是26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