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注意了,加热本身不是导致积尘的原因,加热只是引起了空气流动,更快的空气流动才是导致积尘增多的原因。
电脑的散热风扇同样会引起积尘,这可不是什么加热。类似的,你如果拿个电风扇长期的对着墙面的一处地方吹,一段足够长的时间之后,该处就会发生明显的积尘从而形成一个黑斑。

网友:
这可不是灯泡熏的,这种现象的机制是空气流动所致。灯泡工作时会发出热量,于是导致周边空气的对流,流速高的空气会携带更多的灰尘,气流长期冲击的地方就会积攒下比周边更多的灰尘,于是有此现象。类似的,暖气片的周边同样会如此。

网友:
有可能是灯泡发热,使周围的脏东西都受影响飞到天花板了吧

网友:
顶5楼观点,是热气涡流将尘埃杂质运动到涡流顶点并存在静电由其吸附,只要有气流的地方和静电的存在都会有此现象。

网友:
灯泡发热,引起附近空气上升,使得空气中尘埃粘附在天花板上。

网友:
这种灯问题还不少呢,记得楼主前几天还问这个LED灯断电了LED灯会自己亮

天花板这种现象肯定属于灯具发热引起,,但为什么会变黑?

网友:
原来如此,长知识啦

网友:
二楼和三楼解释的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