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AM D21开发板试用心得+模拟采样测试

楼主:
最近项目比较多,一直忙着其他项目,好不容易在周末空闲时测试下SAM D21 Xplained Pro
 关于SAM D21 Xplained Pro模拟采样心得体会的几点总结:
1. 采样位数方面可以调整,根据采样速度与精度位数可以折中选取.8位 10位或是12位.速度最快是350KSPS.太快时数据波动有点大,不建议使用太快的采样速度,此外速度要与实际模拟采样的电路的阻抗相匹配才行,否则效果会不理解的.2. 单端采样与差分采样: 一般情况下,如果信号都是正的信号,简单用单端就OK了,如果是交流信号,信号不提升的情况下,可以采样差分形式.
  当然正信号也可以采样差分形式的,差分方式比单端抗干扰要好些的.
  教大家一招,正负交流信号也可以用单的端的,但是是信号的相对负端要采用嵌电位的方式,负端输到采样一引脚,正端输入到另一个引脚,两者的差值即是总的输出信号.负端可以如图方式:

3. 放大倍数的使用上,一般情况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默认PGA倍数为1,根据信号的大小,在软件中自动调整放大倍数.放大倍数大时,可以提高小信号的测量精度.这个功能在逆变器小电流运行时非常有用,可以提高逆变器控制精度,效果很好.
4. 参数电压选择,一般要求不高的情况,选择内部参考电压,节省成本. 要求高时,可以选择精度高一些的参考电压源,要加匹配的滤波电路,减少干扰与波动.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没人关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