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GLE】一些常用的技巧、心得。

楼主:
算是正式开始了吧,不过俺只能想到(用到)哪里写到哪里,结果就如之前描述的——很乱。。。
其实所谓的技巧,只是基本命令的使用,不过是和实际应用相关的一些可能你没有想过的用法而已····真的没什么。
不定期地更新在本主题中。
====================================================================

  • 如果你需要在双面板的两个焊盘之间的顶层和底层进行相同的布线,直接复制即可。即使用 copy 命令在所指向的wire上双击即可。同样,如果你打算把顶层的敷铜也原样复制到底层,也是这样操作。
  • 在使用Route命令进行手工布线时,如果终点是SMD类型IC的焊盘(或其他特殊情形),那么请记住要使用 CTRL键 + 鼠标右键 变更为相对的导线弯折样式,这样可以避免焊盘处的布线错误。(这一点可以在TI的一款PCB上看到,不过俺已经不记得是哪个EAGLE文件了,只记得是MSP430 的 LaunchPad)
  • 栅格(Grid)在EAGLE中极为重要,合理的栅格设置有助于提高布线速度。一般来说,以0.1inch的倍数为佳,比如2倍、0.5倍或你感觉合适的值。(你可以利用ALT键在两种栅格尺寸中切换)。栅格不宜过小,过小的栅格虽然会令你感觉似乎可以精细定位,但布线时你会感觉很烦(原理图、元件库编辑器除外)。而在原理图中,切记不要改动0.1inch的默认栅格,绘制符号时也是如此,否则你会发现自己画的符号总是无法和网络连接起来。
  • EAGLE中很多按钮都具有下拉选单(就是那些带向下三角符号的按钮),这包含一些历史命令以及用户自定义的东西。尤其是栅格,你可以定义多个栅格设置,尤其是不同单位的栅格设置,这对布线极其有利。同样能带来便利的就是层的多种设置。
  • 栅格的另一个问题:你可能会经常在两种单位的栅格中切换(这对EAGLE用户来说几乎和手工布线一样的常见),但不知不觉就会忘记所在使用的栅格单位,导致元件放置、移动后的位置没能对齐栅格(这对布线不是很有利),请运行 cmd-snap-board.ulp。
  • 如果你打算为同一个项目建立新的版本,比如说原理图稍有改变,或PCB打算采用不同封装的元件,甚至说你在布线时卡在了什么地方,想尝试另外一种方式而又不想在当前文件上修改——直接另存文件就是了··
  • EAGLE中,换层、拖移都要使用鼠标中键。想起有一次鼠标摔坏,中键不能用,难受了两天~~这个不算技巧的。
  • 看了很多EAGLE布的板子,发现很多人都不是很喜欢使用网络分类(net class),无论是简单还是复杂的板子。原因倒是很简单,都嫌麻烦,嗯,都比较懒。其实使用网络分类同样可以提高手工布线速度。比如说,电路比较简单,但所用的线宽种类比较多,却不想为每个网络进行分配,同样也可以先定义好所用的这些线宽、孔径、间隙值,然后在布线前选择下,这样就不必总是要选择线宽了。。话说如果你使用自动布线(你可能最喜欢的FOLLOW-ME模式也是基于自动布线的,其实自动布线器中也可以单独一个信号网络进行布线的),进行网络分类是不可避免的,嗯除非你只是利用自动布线对元件布局进行尝试····
  • 前面提到了使用自动布线,多数情况下俺都是这么做的,大致排放元件,然后利用自动布线看下能否行得通,之后手工布线,自动布线的结果可以作为手工布线的参考,你随时可以一会儿手工布线,一会儿进行自动布线,这是非常有好处的。。此外,自动布线有时会很耗时间,毕竟算法都是有专利的,不过作为尝试性的自动布线,没必要等着全部完成,一般达到75%就足够了。而且你也可以看出当前的布局对布线是否有利。
  • 初次使用EAGLE的Follow-Me进行布线时要有耐心,其实也并不需要多久你就熟悉了。Follow-Me方式布线是完全靠鼠标方位引导的,懒人必用!
  • 绘制复杂元件的符号时,尽量分解成多个部分,比如说最常见的供电,以及一个元件内多个不同的部分。这样既可以减少网络标号的使用,又能使原理图看着清晰明了。不要像很多protel99之类的用户,把一个双运放的符号画成SOP8的样式···
  • 某些同功能的引脚,或无源、无极性元件的引脚一定要设置引脚交换(pinswap),相同功能的单元也要设置单元交换(gateswap)。
  • 以简单的继电器为例说明上面这两条,继电器分线圈和触点两部分,分开画两部分的符号,不但这两部分符号可以为其他继电器元件公用,而且两部分符号可以分开随意放,也可以放在不同的图纸中。继电器线圈的两个引脚设置pinswap后,布线时可以随时交换,这对布线是很便利的。
  • 手工布线时,建议是先走直角。嗯,直角当然是不推荐的,不过这里所说的是先走直角,然后用倒角命令(Miter)处理,斜切线可以是园的或直的,多数情况下俺都是用直的。倒角之前,由于是直角布线,移动、弯折都很便利,满意之后再倒角。最后别忘记使用“优化”(Optimize)命令对走线处理。顺变提一下,被优化的线条必须是相同宽度的,否则无法优化(无提示)。

暂时就写到这里了,感觉思维有些混乱,有些东西应该单独写。
下一篇准备写个重头的——EAGLE的元件库。嗯,内容稍微多些,不知写几天···俺最近没那么多时间。

网友A:
建议楼主最好图文并茂 效果应该更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最好图文并茂 效果应该更赞

哦,那等俺慢慢来吧。先把手头的板子完成。先写文字好了。
毕竟这个不是教程,需要先会EAGLE的基本操作。。。

网友B:
继续继续,这种偏门工具是得接受寂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继续继续,这种偏门工具是得接受寂寞。。。

嗯,应该说在国内很偏门。
但相对于国内protel99se的应用量来说,恐怕也没几个软件不偏门的。。。

网友C:
前面提到了使用自动布线,多数情况下俺都是这么做的,大致排放元件,然后利用自动布线看下能否行得通,之后手工布线,自动布线的结果可以作为手工布线的参考,你随时可以一会儿手工布线,一会儿进行自动布线,这是非常有好处的。。此外,自动布线有时会很耗时间,毕竟算法都是有专利的,不过作为尝试性的自动布线,没必要等着全部完成,一般达到75%就足够了。而且你也可以看出当前的布局对布线是否有利。
这一条到时方便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面提到了使用自动布线,多数情况下俺都是这么做的,大致排放元件,然后利用自动布线看下能否行得通,之后 ...

有帮助就好。。

俺争取每天都写点···不管是否真的有用,起码俺写了···某人一般这么说“你丫的又偷懒”····

网友D:
花生,写的很好,简洁易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花生,写的很好,简洁易懂

上校也来了。。。

俺又想起了一条···第14条,你试试吧,肯定满意。

网友:
不错 图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