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9061比较器问题

楼主:
如题:我设计了个比较电路,比较器输出不接蓝牙芯片IO口的时候  状态翻转都是正常的,但是输出接上IO口就一直是拉高的,不会拉低了,是不是跟芯片IO口配置有关啊,求高手指教。
图如下路,比较器输出是开漏输出,我外部上拉了电阻,TEMP_IN是直接进了芯片IO口,COM是比较输入  VCC脚是参考源。请问我芯片IO口怎么配才正确

网友A:
蓝牙的IO是输出还是输入?一定要是输入才行。MAX906x系列不存在什么配置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蓝牙的IO是输出还是输入?一定要是输入才行。MAX906x系列不存在什么配置问题。

我说的就是蓝牙的IO口配置,是输入,方式有上拉 下拉 还有既不上拉 也不下拉 ,但是现在的结果是 不管配成什么样,IO口读进来的值都不翻转,但是我把比较器输出跟IO口割断,我单纯验证硬件功能是正常的,我说是软件哥们的配置有问题,他说他都试过了,结果一样,我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就是蓝牙的IO口配置,是输入,方式有上拉 下拉 还有既不上拉 也不下拉 ,但是现在的结果是 不管配 ...

有外置上拉电阻时IO需配置成高阻输入,或者去掉外部上拉电阻,IO配置成弱上拉。编程时注意,千万别把IO配置成输出,估计就是这一点编程有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外置上拉电阻时IO需配置成高阻输入,或者去掉外部上拉电阻,IO配置成弱上拉。编程时注意,千万别把IO配 ...

我昨天想了想,我比较器这边是开漏输出,那其实不管芯片IO口是什么状态,我比较器都应该翻转啊,假如芯片IO口是内部上拉,那开漏极打开那也会把电平拉下来啊,IO口内部下拉,那就更不用说了,会一直拉低, 如果是输出,原理一样,开漏极打开就相当于把IO口跟地短路了,不管怎样都应该有低电平啊,我这样想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想了想,我比较器这边是开漏输出,那其实不管芯片IO口是什么状态,我比较器都应该翻转啊,假如芯片 ...

如果你的IO处于输出状态且为逻辑1,自己想想此时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IO处于输出状态且为逻辑1,自己想想此时的情况。

我输出1 的话,难道不能被外部的OD门拉低么?我觉得也能拉低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输出1 的话,难道不能被外部的OD门拉低么?我觉得也能拉低吧

那要看谁的驱动能力更强。想想电平竞争,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电平竞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谁的驱动能力更强。想想电平竞争,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电平竞争。

噢,这样啊,驱动能力那肯定是蓝牙芯片强了,受教了,谢谢!有问题再请教你。

网友:
以下典型电路图给楼主参考

MAX9060、MAX9061、MAX9062、MAX9063、MAX9064:典型工作电路MAX9060、MAX9061、MAX9062、MAX9063、MAX9064:典型工作电路放大+

关键特性

  • 微型1mm x 1mm x 0.6mm、4焊球UCSP封装
    • 封装尺寸 = 2个0402电阻
    • 还可提供5引脚SOT23封装
  • 超低工作电流(100nA, 最大值)
  • 输入电压范围:-0.3V至+5.5V
  • 外部REF范围:0.9V至5.5V (MAX9060/MAX9061)
  • 内部REF电压:0.2V (MAX9062/MAX9063/MAX9064)
  • 15µs传输延迟
  • -40°C至+85°C扩展级温度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噢,这样啊,驱动能力那肯定是蓝牙芯片强了,受教了,谢谢!有问题再请教你。

当比较器开漏输出1时,如果蓝牙芯片的IO下拉。在蓝牙芯片驱动能力更强的情况下,为嘛不是输出0呢?因为蓝牙芯片的驱动能力更强啊?没明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