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1081]学习例程之通过串口下载程序

楼主:
这周终于从同事那里拿回了open1081,开始了学习。先从微雪的网站上下载了1.19版的例程,并释放到一个文件夹中。然后又准备了一个支持YModem协议的终端软件,我使用了从windowsXP中的超级终端(因为win7中没有),其它类似软件也可以,如SecureCRT。此外还需要安装PL2303的驱动,以及安装好Keil MDK。

再用Keil5打开一个例程,我测试的是DS18B20例程。这个程序在Open1081_Peripherals_Examples\DS18B20文件夹下。编译前,还需要做一点修改,在项目的属性中,在user标签栏下双击 Run #1栏。

将fromelf前的路径删除,这样可以使用相对路径,以后即使文件复制到其它电脑上也不用在改了。此外将后面的文件名也修改一下,因为默认的文件名是错误的。我修改后的参数为:fromelf --bin .\Obj\project.axf --output ..\Output\project.bin。这个命令是为了在编译后将elf文件转换为bin格式,方便使用YMODEM方式传送。修改后就可以编译程序了。

将开发板附件中的DS18B20插到ONE WIRE插座上,并将BOOT开关拨到L,最后在连接电源和USB线(有两个USB,需要连接到USBTOUART)。

运行超级终端,进行一些必要的设置。

按下open1081左下角的RESET键,应该可以看到下面的界面了。这时先按下1并回车,就可以传送编译好的bin文件了。注意项目文件夹下的output目录中原有的bin文件不能直接下载,需要下载自己编译的文件。

文件通过串口传输的速度不是很快,需要等一会。

下载完成后,不用断电,将BOOT拨到H,在按下RESET,就可以看到运行结果了。

附超级终端软件

网友:
好轻松,楼主请问,为啥我下载总是提示远程系统没有开启Xmmodem协议呢?

网友:
能把具体现象和操作步骤说详细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