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优先级问题

楼主:
把一个芯片里面的一个中断优先级设为最高,是不是每次有中断匹配的时候是最先匹配这个中断。

网友:
中断优先级的意义是当多个中断请求发生时,中断优先级最高的那个会被首先响应。

网友:
这种情况,要解答起来涉及到不少问题呢。假设你说的是 Cortex-M3 的芯片,有些中断的优先级(RESET,NMI)是不可设定的,能设定话,也要考虑一下优先级分组的情况,如果将可分配优先级的中断源的优先级分组设置为全部为抢占式的,则就是你理解的这种情况。

网友A:
那请教各位了解RTC的一秒一个中断不,我现在遇到一个很怪的情况,每次有一个脉冲来我就加载一次RTC的值,然后监测这个RTC跳变情况,为什么和那个脉冲匹配不上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请教各位了解RTC的一秒一个中断不,我现在遇到一个很怪的情况,每次有一个脉冲来我就加载一次RTC的值,然 ...

大概了解你的意思。
脉冲是周期性的
RTC 也是个周期性的。
脉冲是一个外部触发中断,触发读取 RTC 值。
发现 RTC 间隔值比脉冲周期要大是吗?大多少?

网友:
这个不固定,就是因为这个不固定所以查不出错误出在哪里,我程序思路是这样的,我们先冲GPS时间,而且同时GPS芯片会给秒脉冲,我们根据这个秒脉冲来触发中断,然后中断里把时间写进RTC里,然后监测RTC的一秒一个中断和GPS秒脉冲是不是匹配。现在就是两个相差太随机,找不出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