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CC3200开发板用CCS6.0编译其自带的例程,始终有错误

楼主:
各位大侠好,我是第一次使用TI的无线开发板CC3200,也是第一次使用CCS软件,在安装好CC3200SDK以及CCS6.0(我看手册上面3200只能使用CCS6.0)后,编译SDK自带的例程,始终无法编译通过,不停的提示缺少什么头文件,总之每次把提示缺失的头文件添加进去后总会有新的提示出来,一个星期了,始终没法解决,小子真心求各位大侠指导!

网友A:
你是怎么操作的啊

网友:
3200有个文件是指导你在CCS里导入工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操作的啊

3200SDK包里面不是有example吗,我使用CCS直接导入这个例程,然后编译的

网友:
那导入不会缺文件的啊,奇怪
我的导入都好好的

网友:
这个你装了吗?

网友C:
还得导入oslib,simplelink,tirtosconfig等几个package。有文档啊顺着做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得导入oslib,simplelink,tirtosconfig等几个package。有文档啊顺着做即可。

你用的是CCS哪个版本?你发个图片里面,有一个我没装?

网友:
对了 你有QQ没,不介意的话,可以发到我的邮箱zministar@126.com,这样方便交流一些

网友C:
跟着文档做啊,怎么有文档都不用看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跟着文档做啊,怎么有文档都不用看的吗?

不瞒你说,第一次使用该软件,第一次使用TI的CC3200开发板,总显得不知该从何处下手,所以一直在摸索,之前总怀疑自己装的软件有问题 ,现在都正常了,现在终于解决了软件安装和导入工程的以及编译 的问题 谢谢

网友:
多谢大侠帮忙,现在软件的安装、导入工程以及编译都木有问题了
不过,今天导入了两个例程一是wlan_ap的,另一是WLAN_STAION的,均是按照操作手册上的步骤来的,可是调试、执行程序后开发板有没有明显的现象,现象如下,请你帮我分析下:
     1、在wlan-Station中,SSID_NAME、 SECURITY_TYPE 、SECURITY_KEY分别输入我的小米随身wifi的名称、WPA以及WIFI密码,小米随身wifi一直没有显示有开发板连接上的信息,而开发板的现象是LED D7周期性闪烁,之后,我尝试将SSID_NAME改成其他的,重新调试、执行应用程序后,开发板仍然是相同的现象(D7周期性闪烁),那么我想问这个开发板到底有没有成功连接到小米随身wifi上?
2、在wlan_ap例程中,调试、执行应用程序后,理论上开发板应该相当于一个无线路由器,我的手机应该能收到该wifi的SSID,可是实际上我在搜索wifi的时候,并没有搜索到其SSID,这又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瞒你说,第一次使用该软件,第一次使用TI的CC3200开发板,总显得不知该从何处下手,所以一直在摸索,之 ...

所以先不要急着弄板子,把器件相关的doc浏览一遍先,至少有个大概印象。
不满你说,我也第一次使用ccs 呵呵,一直用iar arm。

网友:
我调试都是好的啊,wlan_ap和wlan_station等。
你完全照着SDK安装文件,默认目录C:\ti\CC3200SDK_1.0.0\cc3200-sdk\docs\CC3200-Getting_Started_Guide.pdf中一步一步来做,肯定可以的。

所有做好之后先点击那个小虫子,再点开始按钮

网友:
还有,你按RESET按键重启下,或者拔掉USB重插试试

网友:
你们好.我也刚拿到CC3200 LAUNCHPAD ,按照CC3200-Getting_Started_Guide.pdf中一步一步来做,到建立lan-station工程这一步的时候卡在26%,然后就一直不动了,什么问题呢?

网友:
请问 cc3200 发送电流229mA如果用电池供电 连续发送一个小时是不是就没电了

网友:
楼主怎么做的啊?我也遭遇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操作的啊

可是例程打开后说要输入密码,点激活网页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00SDK包里面不是有example吗,我使用CCS直接导入这个例程,然后编译的

可是点开例程说要密码,想获取密码就要激活,可是点击激活之后网页打不开,怎么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