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芯片坏了很多,求助

楼主:
485芯片坏的很频繁,求助:
还有经常热插拔

网友:
可能你买到假货了,这个新品很多假货,我们公司之前也因为485芯片假货出过问题

网友:
哦。哎。倒霉啊

网友:
485片子是不支持热插拔的。我们板子上有8个485接口,我们专门设计了一个热插播电路给485接口。

业务联系:

QQ:3265386825
e-Mail: yichunscp@163.com

网友:
楼主的电路设计也不够合理。首先,注意偏置电阻的选值,网络规模较大或节点数可变时,应采用端点偏置法。线路很长且节点数固定时可以采用每点偏置法,但是一定要计算好偏置电阻的阻值。其次,D10要采用双向TVS,更好的办法是加钳位。另外要加隔离,包括电源。
485节点要热插拔,需要进行严格的时序设计,一般情况下不准许热插拔。如果存在地电位不等且电源不合适时,热插拔足以导致接口芯片损坏。

网友:
在外部5V电源和和芯片之间加稳压电路。热插拔时,测量485芯片引脚电压是否在承受范围内。换质量更好的芯片看看是否改善。

网友:
虽说485是走差分信号,但是我们公司设计的时候都会引根地线出来。

网友:
我们以前公司做的485没有针对热插拔做特殊处理,但是一直热插拔也几乎没有坏过。电路跟楼主基本一致,就是D10是双向的,功率比较大,保险用的是自恢复的。
485引出地线的 产品我也见过,但是这样有什么好处呢?我们的产品一直没有引出过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