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基础知识中同步于非同步区别?

楼主:
TI 电源培训系列电子书---开关电源基础知识。在这本书中,看到同步于非同步。同步定义和非同步定义都不够清楚,望懂这些的朋友能够帮助下小弟,作为一位刚进入职场的新人,不是太懂。
主要问题:同步  和非同步 ;两者之间区别?

网友:
“于”应为“与”。
“非同步”通常称为“异步”。

“同步”指直流输出的开关电源,其整流元件导通和截止是与功率开关管同步的,即整流元件导通和截止受功率开关管电路控制,而不是像普通二极管那样,导通和截止由二极管两端电压方向控制。

网友:
同步方式,没有二极管,一般用MOS管,能降低功耗,

网友:
接着3楼的说,,
如下图是非同步,即二楼说异步,这个二极管就是楼主说的TI 培训中说的,属于降压拓扑结构的续流二极管,一般为肖特基二极管,,这个二极管的作用想必好多关于拓扑结构中都有讲解,是在开关管Q1关断时候,二极管导通,起到续流作用,,简单说起来与Q1是不同步的。主要是利用它的单向导电特性,但是二极管有压降,特别是电压比较低是,功耗比较大等原因,这里的道理专业分析起来能写半本书,云云

再说同步,如图,用MOS管代替二极管,,作为取代整流二极管以降低整流损耗的一种新器件,功率MOSFET属于电压控制型器件,它在导通时的伏安特性呈线性关系。

采用低导通电阻的MOSFET,图中的SR 进行代替二极管,这是提高变换器效率的一种有效途径。实现这一功能的电路就叫做同步,这里说的只是简单的拓扑结构,,具体的还有有降压同步,反激同步等等,,,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