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问题

楼主:
u16 Get_Adc(u8 ch)
{
        //éèÖÃ×a»»DòáD
        ADC1->SQR3&=0XFFFFFFE0;//1æÔòDòáD1 í¨μàch
        ADC1->SQR3|=ch;
        ADC1->CR2|=1<<22;       //Æô¶ˉ1æÔò×a»»í¨μà
        while(!(ADC1->SR&1<<1));//μè′y×a»»½áêø
        return ADC1->DR;                //·μ»ØadcÖμ
}
这里ch为1
有下面几个疑问:
1,ADC1->SQR3&=0XFFFFFFE0;是给通道编序号是么?2,工作的时候,是按照序号的顺序工作还是按照通道的顺序工作?PB0是ADC_IN8,PA0是ADC_IN0,这里的8,0是通道8和通道0吗?
假如我用PB1,是不是要用ADC1->SQ2?应该怎么配置?
3,ADC1->SQR3|=ch;这一句是什么作用呢
4,如果还要用到ADC2,ADC1和ADC2各自独立工作,可以吗

网友A:
楼主修改问题,故取消原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C1->SQR3应该是某个寄存器,
1、就是给该寄存器赋值,具体什么意义应该看datasheet寄存器的解释
2、就 ...

BIT0置高?SQ3的0~4为是规则序列的第一个转换。置高bit0,对它来说是什么意义?不好意思,这里不太懂,也可能是我理解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IT0置高?SQ3的0~4为是规则序列的第一个转换。置高bit0,对它来说是什么意义?不好意思,这里不太懂,也 ...

任意一个变量a|=1;就是置高其BIT0,这是从C语言的语法角度来讲的我没用过你的芯片,不知道其实际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任意一个变量a|=1;就是置高其BIT0,这是从C语言的语法角度来讲的我没用过你的芯片,不知道其实际意义

...

恩 好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改问题,故取消原回复

恩  好的  没事

网友:
有没有懂的人帮忙解释一下吧

网友C:
第一个问题,应该是给SQR3 寄存器的末5 位 清零,为下句赋值做准备。第二个问题,从你现在的问题看不到是多通道在工作的情况。如果是多通道,会有一个转换顺序的设置。8,0 应该是指 通道8 和通道 0 。第四个问题,ADC1 和 ADC2 是独立的,可以各自独立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问题,应该是给SQR3 寄存器的末5 位 清零,为下句赋值做准备。第二个问题,从你现在的问题看不到是多 ...

1,如果是多通道,转换顺序的设置是怎么设置的?是按通道号进行转换还是按通道编号进行转换?2,如果不是多通道,那我调用的时候,参数应该是通道号还是通道编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如果是多通道,转换顺序的设置是怎么设置的?是按通道号进行转换还是按通道编号进行转换?2,如果不是 ...

为什么不用标准库呢?可以参考 http://www.st.com/web/en/catalog ... _searchtype=keyw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