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5402如何实现数据的读写操作?

楼主:
我现在想从一个.txt文件里将数据传送到dsp里,经过算法处理,将新的数据输出到.txt文件,那么这数据的读写操作怎么实现呢?请大神们帮忙!!

网友A:
这好像是文件读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好像是文件读写吧

初学,还不是很了解,只是遇到这样情况,容易解决么,具体该怎么做呢?

网友B:
你是干嘛用,是dsp运行用,还是调试用?
如果自己不知道具体的txt操作,应该要加文件系统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是干嘛用,是dsp运行用,还是调试用?
如果自己不知道具体的txt操作,应该要加文件系统吧。
           ...

调试dsp,通过读文件里的数据,来测试算法的正确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调试dsp,通过读文件里的数据,来测试算法的正确性的

那就好办了,调试的时候,看菜单有个Tools,点开里边有个Load Memory,就可以把数据导进去了。

网友:
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好办了,调试的时候,看菜单有个Tools,点开里边有个Load Memory,就可以把数据导进去了。

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
没事,不用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