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LCL滤波器请教

楼主:
遇到一个逆变器里面的LCL滤波器,图如下。请问下面C1和L3的作用?

网友A:
多半是滤除你的逆变器输出中某次谐波。
电感量图中未标注,那么需要实测,测出来之后可以计算一下串联谐振频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半是滤除你的逆变器输出中某次谐波。
电感量图中未标注,那么需要实测,测出来之后可以计算一下串联谐振 ...

很多都是LCL,然后C上面串个阻尼电阻。就跟C2,R1就可以了,怎么还要C1和L3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多都是LCL,然后C上面串个阻尼电阻。就跟C2,R1就可以了,怎么还要C1和L3呢

maychang 版主都说过了。。

俺估计是某个谐波过大,单靠LCL不足以达到满意的效果而单独增加的,或者想减小这部分的体积,而采用这种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ychang 版主都说过了。。

俺估计是某个谐波过大,单靠LCL不足以达到满意的效果而单独增加的,或者想 ...

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