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C6713指令,15行为什么加上一个nop 5指令???

楼主:
改代码摘自TI  的C6713 二级bootloader代码。在15行为什么加上一个nop 5 指令,为啥不是nop 3
或nop 2 或干脆不加呢???

1 ;****************************************************************************

2 ; copy sections
3 ;****************************************************************************
4        mvkl  copyTable, a3 ; load table pointer装载表的首地址
5        mvkh  copyTable, a3
8   copy_section_top:
9         ldw   *a3++, b0     ; byte count 装载字节数到b0寄存器
10        ldw   *a3++, b4     ; load flash start (load) address 装载源地址到b4寄存器
11        ldw   *a3++, a4     ; ram start address  装载目的地址到a4寄存器
12        nop   2
14 [!b0]  b copy_done         ; have we copied all sections?  如果b0寄存器值0为则跳到完成处
15        nop   5
17 copy_loop:
18        ldb   *b4++,b5      ;从源地址装载一字节数据到b5寄存器
19        sub   b0,1,b0       ; decrement counter  字节数减一
20 [ b0]  b     copy_loop     ; setup branch if not done  如果b不为0跳到copy_loop????????
21 [!b0]  b     copy_section_top     ;如果b为0跳到copy_section_top???????
22        zero  a1
23 [!b0]  and   3,a3,a1
24        stb   b5,*a4++    ;开始复制???
25 [!b0]  and   -4,a3,a5      ; round address up to next multiple of 4
26 [ a1]  add   4,a5,a3       ; round address up to next multiple of 4
28 ;****************************************************************************
29 ; jump to entry point
30 ;****************************************************************************
31 copy_done:
32        mvkl .S2 _c_int00, B0
33        mvkh .S2 _c_int00, B0
34        b    .S2 B0
35        nop   5
37 copyTable:
39                        ; count
40                        ; flash start (load) address
41                        ; ram start (run) address
41                    ;; .text
44                    .word _text_size
45                    .word _text_ld_start
46                    .word _text_rn_start
49                    ;; end of table
50                    .word 0
51                    .word 0
52                    .word 0

                        ; count
                        ; flash start (load) address
                        ; ram start (run) address

                    ;; .text
                    .word _text_size
                    .word _text_ld_start
                    .word _text_rn_start

                    ;; end of table
                    .word 0
                    .word 0
                    .word 0

网友:
nop字面意思就是no operation,就是空操作的意思,在CPU内部就是这一个指令拍什么都不干

加nop指令的地方,一般都是为了实现延迟,这个应该能理解吧

至于为什么要加延迟,这个原因很多,不过可以归结为总线响应需要时间,具体的原因是一些非常细节的问题

如果对CPU架构和总线没什么概念,就不要去探究具体的原因了

网友:
当 [!b0]  b copy_done  成立时,跳转需要等待5个指令周期

网友:
楼主观察得很细啊,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说明,3.3 Delay Slots:
查看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