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1081]GPIO_KEY_LED例程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
测试GPIO_KEY_LED例程时,发现JOYSTICK按下没有反应,而LED不停的做跑马灯显示。查看代码,发现这是WAKEUP按下时的LED显示状态。在函数Read_JOYState中,采用了轮流判断按键的方式,检测到一个按键后就返回,不判断组合键,而WAKEUP正好是第一个检测的键。
再查看原理图,发现WAKEUP按键连接到PA0,同时它也连接到了UART2 JMP上,而它是和RTS信号相连接的。当通过USB串口下载程序时,它就会影响到这个按键。

找到原因,解决起来就容易了。我们可以用下面方法:

  • 拔下USBTOUART线
  • 取下UART2 JMP的RTS短路块
  • 在计算机上断开/关闭串口

然后在测试JOYSTICK,这时LED就会随着按键变化了。

这其实是一个小问题,只是因为缺少了说明文档造成了使用上的故障,如果后续能够将文档完善,那么使用起来就会方便多了。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总结解决方法  在我的测试文档只是提示测试LED时要断开UART

网友:
如楼主所说  找到原因,解决起来就容易了。谢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