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V2640-test-Tool怎样和Open1081的OV2640模块连接?

楼主:
下载了0V2640-test-Tool.exe软件,例程也下载了,但是每次打开串口就会提示端口无效,然后就退出了。还需要设置哪些参数吗?

网友A:
在打开exe文件要将单片机串口与PC串口先连接上  COM口要匹配对 到我的电脑管理里看看COM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打开exe文件要将单片机串口与PC串口先连接上  COM口要匹配对 到我的电脑管理里看看COM口

串口选择了open1081对应的串口,我的是COM45,但提示端口无效,不知道什么原因。软件是刚从微雪网站下载的。

网友B:
open1081上还需要连接哪些短路块吗?我按照说明连接了UART2 JMP。

网友:
引用 网友B:
open1081上还需要连接哪些短路块吗?我按照说明连接了UART2 JMP。

连接到Usb to uart那个USB口上  你从头再确认一遍 应该是哪里有误

网友:
通过一个USBHUB在连接的,发现电压有点低,就连不上。不用USBHUB,软件可以运行了,但是收不到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