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滤波器和LC滤波器的区别

楼主:
LC滤波器应用的频率范围为1kHz~1.5GHz.由于受限于其中电感的Q值,频率响应的截至区不够陡峭。 1, RC滤波器相对于LC滤波器来说,更容易小型化或者集成,LC相对体积就大多了; 2, RC滤波器有耗损,LC滤波器理论上可以无耗损; 3, RC比LC的体积要小,成本要底; 4, RC用在低频电路中,LC滤波一般用在高频电路中; 5, RC滤波中的电阻要消耗一部分直流电压,R不能取得很大,用在电流小要求不高的电路中.RC体积小,成本低.滤波效果不如LC电路; LC滤波主要是电感的电阻小,直流损耗小.对交流电的感抗大,滤波效果好.缺点是体积大,笨重.成本高.用在要求高的电源电路中. 6, 滤波级数越多效果也好,但是带来的是损耗和成本越高,所以不建议超过3级; 7, RC滤波器一般常与运算放大器组合使用,构成有源滤波器,多作为低频信号的滤波。例如,在锁相环路中作为环路滤波器使用。

网友:
LCL的阻尼电阻是必须的吗?

请问楼主这个滤波器里面C1跟L3的作用是什么,L3跟R1的作用有什么区别吗

请问楼主这个滤波器里面C1跟L3的作用是什么,L3跟R1的作用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并联的阻尼电阻主要是对LCL滤波器谐振的拟制,但有不产生实际的功耗,可以去掉

网友:
补充:
低频的时候,LC滤波带负载能力,损耗更小;

网友:
6, 滤波级数越多效果也好,但是带来的是损耗和成本越高,所以不建议超过3级;
不超过3级 学习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