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LCD显示移植

楼主:
[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LCD显示移植

硬件:MSP430FR5969+SHARP96

一、程序修改:
1、初始化部分
SPI口用管脚: P2.2 for SPI_CLK mode
                      P1.6 for SPI_SIMO mode

通用IO管脚: // Configure P4.1 output pin for SPI_CS
                    GPIO_setAsOutputPin(GPIO_PORT_P4, GPIO_PIN1);
                     // Configure P2.7 as output to supply the LCD and P2.3 as output for DISP
                    GPIO_setAsOutputPin(GPIO_PORT_P2, GPIO_PIN7 | GPIO_PIN3);

2、sharp96x96.c程序中片选的修改
GPIO_setOutputHighOnPin(GPIO_PORT_P4, GPIO_PIN1);
GPIO_setOutputLowOnPin(GPIO_PORT_P4, GPIO_PIN1);

其他显示部分程序都不动

二、硬件部分注意:

第4,8脚下拉到低

三、显示效果:

网友A:
楼主打算做什么?游戏手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打算做什么?游戏手柄吗?

还没确定总功能,
想到什么实现什么了!

网友A:
要是加个无线发射接收装置,可以当四轴飞行器的遥控器用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是加个无线发射接收装置,可以当四轴飞行器的遥控器用用

我板子有红外发射,和BLE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板子有红外发射,和BLE部分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你使用的这个液晶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你使用的这个液晶是什么型号的?

sharp的

网友:
不好意思,我看到了,谢谢!

网友:
做的真快!

网友:
我现在还是处于硬件测试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