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 USB upgrade无法更新问题

楼主:
用的STM32F4-Discovery的板子

代码是STM32F4-Discovery_FW_V1.1.0\Project\FW_upgrade

按官方资料步骤,将STM32F4-Discovery_FW_V1.1.0\Project\FW_upgrade\Binary\STM32F4-Discovery_SysTick_0x08008000.bin文件改名为image.bin拷贝到u盘根目录下

编译STM32F4-Discovery_FW_V1.1.0\Project\FW_upgrade下工程到板子

将u盘用otg线插入板子,上电,按着user按键同时按下复位按钮,结果红灯一直闪烁,出现故障,用户程序并未载入,也没有什么蓝灯亮呀,我程序都没改,请问可能哪有问题。

网友:
如果用户程序用stlink直接在工程中编译是可以并存的,但用这程序就一直是红灯闪烁

网友A:
会不会是供电的跳冒什么的没设置对呀?没玩过这个板子,猜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供电的跳冒什么的没设置对呀?没玩过这个板子,猜测的

不是,这方面没要求

我如果是直接用stlink烧用户程序是可以两个板子共存的。

但用官方的这程序就不行,我想是不是操作有啥问题?

网友B:
看看程序与硬件配置是否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程序与硬件配置是否一致。。。。。。。。。

一致,就是那板子套件中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