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外光通信

楼主:
本设计实现一个语音与数据红外传输系统,采用PCM编解码器得到数字语音,FPGA器件作为主控单元,将单片机采集的室温信号和PCM编码器采集的语音信号,进行复接和编码,并驱动红外发射装置。以红外光为载体传输信号,传送至接收端。依次经过红外接收器、信道解码、PCM解码器,实现语音与数据的传输。该系统由PCM编解码器,单片机处理器,FPGA器件,红外收发模块与液晶等外设五个部分组成。

我想问一下,我需要2个单片机吗?一个用来接收温度信息,一个是用来显示温度的。用51单片机怎么和cyclone4代开发板连接?求大神了。

网友A:
接收信息和显示信息用一片MCU足够,除非信息量很大,但显然,多数温度信息的量是有限且慢变的。
至于51如何与FPGA开发板连接,这个看你的具体设计,通常IO直连或经过必要的逻辑门后连接,不外乎这两种方式。

网友:
谢谢啊,原来只用1块就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收信息和显示信息用一片MCU足够,除非信息量很大,但显然,多数温度信息的量是有限且慢变的。
至于51如 ...

谢谢啊,原来只用1块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