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低功耗设计大赛】智能手表之SIM908通信处理

楼主:
用到sim908进行拨话,与短信、GPS、GPRS服务,需要对模块返回来的信息进行处理,
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im908.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ff.h"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rtc.h"
#include "i2c_ee.h"
#include "includes.h"

u8 Sim_Battery[4];        //电池
u8 Sim_RSSI[3];                //信号强度
u8 Sim_Operator        =        0; //运营商 1为中国移动

u8 GSM_Response[10];
u8 RingNumber[20];        //来电号码
u8 Messagenum;                        //保存短信数目
u8 Messagebuff[50];        //保存短信状态 0 空   1 未读   2 命令短信   3非命令短信

char ADMINISTRATORPHONE[20] = "13729058953";
char IPADDR[20] = "220.170.79.210";
char COM[6] = "40487";
char PASSWORD[10] = "0000000000";
u8 LOCATION[30];

Messagestr MES_STR;
GPSStruct GPS_STR;

/*
        函数名:Sim908_IOConfig
        描述:        复位
        输入:        无
        输出:        无
*/
void Sim908_IOConfig( void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Sim908_Reset( void )
{
        OS_ERR err;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1);
        OSTimeDlyHMSM( 0, 0, 2, 0, OS_OPT_TIME_HMSM_STRICT, &err);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1);
}

/*
        函数名:Sim908_SendCmd
        描述:        发送at命令,并检验是否收到想要的响应
        输入:        u8 *cmd 要发送的命令
                                        u8 *ack        期待的响应
                                        u16 waittime 等待时间 单位10ms
                                        u8 *pBuff        接收响应的缓存区地址 为NULL则不保存响应数据
        输出:
*/
u8 Sim908_SendCmd(u8 *cmd, u8 *ack, u16 waittime, u8 *pBuff)
{
        u8 res = SIM_ERR_OTHER;
        u8 *pdata = NULL;
        CPU_TS ts;
        OS_ERR err;
        OS_MSG_SIZE msg_size;

        OSMutexPend(&Mutex_USART2, 30000, OS_OPT_PEND_BLOCKING, &ts, &err);
        if( (u32)cmd <= 0xff )                //用于发送结束标志 0x1A
        {
                USART2->DR = (u32)cmd;
        }
        else
        {
                printf("%s\r\n", ( char *)cmd);
        }
        if(ack != NULL)
        {
                strcpy((char *)&GSM_Response[0], (char *)ack);
                while(waittime--)
                {
                        //OSSemPend(&Sem_GSMResponse, 10, OS_OPT_PEND_BLOCKING, &ts, &err);        //等待信号量
                        pdata = OSQPend(&Q_GSMResponse, 10, OS_OPT_PEND_BLOCKING, &msg_size, &ts, &err);
                        if(err == OS_ERR_NONE)
                        {
                                if((NULL != pBuff)&&(NULL != pdata))
                                {
                                        strcpy((char *)pBuff, (char *)pdata);
                                }
                                OSMemPut(&MyPartition, pdata, &err);
                                res = SIM_ERR_NONE;
                                break;
                        }
                }
                if(err != OS_ERR_NONE)
                {
                        res = SIM_ERR_TIMEOUT;
                }
        }
        OSMutexPost(&Mutex_USART2, OS_OPT_POST_NONE, &err);

        return res;
}

/*
        函数名:Sim908_ReadMessage
        描述:        读短信
        输入:        u8 addr 短信位置
                                        u8 mode  1: 英文短信  0:中文短信
        输出: 0 发送失败   1 发送成功
*/
u8 Sim908_ReadMessage(u8 addr, u8 mode)
{
        u8 res = SIM_ERR_OTHER;
        u8 messageaddr[20];
        u8 address[3];
        u8 *p1 = NULL;
        u8 *p2 = NULL;

        if(addr > 50 || addr < 1)
        {
                return 0;
        }

        if(addr < 10)
        {
                address[0] = addr + '0';
                address[1] = '\0';
        }
        else
        {
                address[0] = addr/10 + '0';
                address[1] = addr%10 + '0';
                address[2] = '\0';
        }

        if( mode ) //英文短信
        {
                u8 databuff[350];

                Sim908_SendCmd("AT+CMGF=1", "OK", 100, NULL);
                Sim908_SendCmd("AT+CSCS=\"GSM\"", "OK", 100, NULL);

                sprintf((char *)messageaddr, "AT+CMGR=%s", address);

                if(SIM_ERR_NONE == Sim908_SendCmd(messageaddr, "+CMGR:", 250, &databuff[0]))
                {
                        p1 = (u8 *)strstr((char *)&databuff[0], ",");
                        p2 = (u8 *)strstr((char *)(p1+2), "\"");
                        p2[0] = '\0';        //添加结束符

                        strcpy((char *)MES_STR.Phonenum, (char *)(p1+2));        //保存电话号码

                        p1 = (u8 *)strstr((char *)(p2+1), "/");
                        p2 = (u8 *)strstr((char *)(p1), "+");
                        p2[0] = '\0';

                        strcpy((char *)MES_STR.Time, (char *)(p1-2));        //保存接收时间

                        p1 = (u8 *)strstr((char *)(p2+1), "\r");
                        p2 = (u8 *)strstr((char *)(p1+1), "\r");
                        p2[0] = '\0';

                        strcpy((char *)MES_STR.Message, (char *)(p1+2));
                        if(SIM_ERR_NONE == Sim908_JudgeMessage( &MES_STR ))
                        {
                                res = SIM_ERR_NONE;
                        }

                }
        }
        else        //中文短信
        {
                u8 databuff[350];
                u8 number[80];
                u8 messtr[256];

                Sim908_SendCmd("AT+CMGF=1", "OK", 100, NULL);
                Sim908_SendCmd("AT+CSCS=\"UCS2\"", "OK", 100, NULL);
                sprintf((char *)messageaddr, "AT+CMGR=%s", address);

                if(SIM_ERR_NONE == Sim908_SendCmd(messageaddr, "+CMGR:", 300, &databuff[0]))
                {
                        p1 = (u8 *)strstr((char *)databuff, ",");
                        p2 = (u8 *)strstr((char *)(p1+2), "\"");
                        p2[0] = '\0';        //添加结束符

                        Sim908_UCS2GBK((char *)number, (char *)(p1+2));
                        strcpy((char *)MES_STR.Phonenum, (char *)number);        //保存电话号码
                        //LCD_ShowChEnStr(10, 10, MES_STR.Phonenum, RED, 16, 1);
                        p1 = (u8 *)strstr((char *)(p2+1), "/");
                        p2 = (u8 *)strstr((char *)(p1), "+");
                        p2[0] = '\0';

                        strcpy((char *)MES_STR.Time, (char *)(p1-2));        //保存接收时间

                        p1 = (u8 *)strstr((char *)(p2+1), "\r");
                        p2 = (u8 *)strstr((char *)(p1+1), "\r");
                        p2[0] = '\0';

                        Sim908_UCS2GBK((char *)messtr, (char *)(p1+2));
                        strcpy((char *)MES_STR.Message, (char *)messtr);
                        //LCD_ShowChEnStr(10, 40, MES_STR.Message, RED, 16, 1);

                        res = SIM_ERR_NONE;
                }

        }
        return res;
}

/*
        函数名:Sim908_SendMessage
        描述:        发送短信
        输入:        char *number        要发送的电话号码
                                        char *message 要发送的短信内容
                                        u8 mode                                 1为英文短信
                                                                                                 0为中文短信
        输出:        1:发送成功
                                        0:发送失败
*/
u8 Sim908_SendMessage(char *number, char *message, u8 mode)
{

        char phonenumber[100];
        u8 res = SIM_ERR_OTHER;

        if( mode )        //英文短信
        {
                Sim908_SendCmd("AT+CMGF=1", "OK", 100, NULL);
                Sim908_SendCmd("AT+CSCS=\"GSM\"", "OK", 100, NULL);

                sprintf(phonenumber, "AT+CMGS=\"%s\"", number);        //合并命令

                if(SIM_ERR_NONE == Sim908_SendCmd((u8 *)phonenumber, ">", 300, NULL))
                {
                        USART_printf(USART2, "%s", message);        //发送内容

                        if(SIM_ERR_NONE == Sim908_SendCmd((u8 *)0x1A, "+CMGS:", 1000, NULL))
                        {

                                res = SIM_ERR_NONE;
                        }
                }
        }
        else        //中文短信
        {

                char ucs2buff[256];

                Sim908_SendCmd("AT+CMGF=1", "OK", 100, NULL);
                Sim908_SendCmd("AT+CSCS=\"UCS2\"", "OK", 100, NULL);
                Sim908_SendCmd("AT+CSMP=17,0,2,25", "OK", 100, NULL);

                Sim908_GBK2UCS(ucs2buff, number);
                sprintf(phonenumber, "AT+CMGS=\"%s\"", ucs2buff);        //合并命令

                if(SIM_ERR_NONE == Sim908_SendCmd((u8 *)phonenumber, ">", 300, NULL))
                {
                        Sim908_GBK2UCS(ucs2buff, message);
                        USART_printf(USART2, "%s", ucs2buff);        //发送内容
                        if(SIM_ERR_NONE == Sim908_SendCmd((u8 *)0x1A, "+CMGS:", 1000, NULL))
                        {
                                res = SIM_ERR_NONE;
                        }
                }
        }

        return res;
}

/*
        函数名:Sim908_Call
        描述:        打电话
        输入:        u8 * number        //电话号码
        输出:        0 拨打失败   1 拨打成功
*/
u8 Sim908_Call( u8 *number )
{
        char phonenum[30];
        u8 res = SIM_ERR_OTHER;

        sprintf(phonenum, "ATD%s;", number);
        if(SIM_ERR_NONE == Sim908_SendCmd(( u8 *)phonenum, NULL, 500, NULL))
        {
                res = SIM_ERR_NONE;
        }

        return res;
}

/*
        函数名:Sim908_Hangup
        描述:        挂电话
        输入:        无
        输出:        0 操作失败   1 操作成功
*/
u8 Sim908_Hangup( void )
{

        u8 res = SIM_ERR_OTHER;

        if(SIM_ERR_NONE == Sim908_SendCmd("ATH", "OK", 100, NULL))
        {
                res = SIM_ERR_NONE;
        }

        return res;
}

/*
        函数名:Sim908_AnswerPhone
        描述:        接电话
        输入:        无
        输出:
*/
u8 Sim908_AnswerPhone( void )
{
        u8 res = SIM_ERR_OTHER;

        if(SIM_ERR_NONE == Sim908_SendCmd("ATA", "OK", 100, NULL))
        {
                res = SIM_ERR_OTHER;
        }

        return res;
}

/*
        函数名:Sim908_DeleteMes
        描述:        删除短信
        输入:        u8 addr        要删除的短信编号 1~50 (实际最大为16)
        输出:        0 删除失败   1 删除成功
*/
u8 Sim908_DeleteMes(u8 addr)
{
        u8 address[3];
        u8 deletecmd[15];
        u8 res = SIM_ERR_OTHER;

        if(addr > 50 || addr < 1)
        {
                return 0;
        }

        if(addr < 10)
        {
                address[0] = addr + '0';
                address[1] = '\0';
        }
        else
        {
                address[0] = addr/10 + '0';
                address[1] = addr%10 + '0';
                address[2] = '\0';
        }

        sprintf((char *)deletecmd, "AT+CMGD=%s", (char *)address);

        if(SIM_ERR_NONE == Sim908_SendCmd(deletecmd, "OK", 100, NULL))
        {

                res = SIM_ERR_NONE;
        }

        return res;
}

/*
        函数名:Sim908_GPSSet
        描述:        开关GPS
        输入:        u8 status   1:开GPS   0:关GPS
        输出:        1:操作成功   0:操作失败
*/
u8 Sim908_GPSSet( u8 status )
{
        u8 res = SIM_ERR_OTHER;

        if( status )
        {

                if(SIM_ERR_NONE == Sim908_SendCmd("AT+CGPSPWR=1", "OK", 100, NULL))
                {
                        if(SIM_ERR_NONE == Sim908_SendCmd("AT+CGPSRST=1", "OK", 100, NULL))
                        {
                                res = SIM_ERR_NONE;
                        }
                }
        }
        else
        {
                if(SIM_ERR_NONE == Sim908_SendCmd("AT+CGPSPWR=0", "OK", 100, NULL))
                {

                        res = SIM_ERR_NONE;
                }
        }
        return res;
}

/*
        函数名:Sim908_TCPConnect
        描述:        建立tcp连接
        输入:        u8 *ipaddr        要连接的ip地址
                                        u8 *com                        要连接的端口
        输出:        1 连接成功
                                        0 连接失败
*/
u8 Sim908_TCPConnect(u8 *ipaddr, u8 *com)
{
        u8 cmd[50];
        OS_ERR err;
        u8 res = SIM_ERR_OTHER;

        sprintf(cmd, "AT+CIPSTART=\"TCP\",\"%s\",\"%s\"", ipaddr, com);

        if(SIM_ERR_NONE != Sim908_SendCmd("AT+CGCLASS=\"B\"", "OK", 200, NULL))
        {
                 return  SIM_ERR_CGCLASS;
        }
        if(SIM_ERR_NONE != Sim908_SendCmd("AT+CGDCONT=1,\"IP\",\"CMNET\"", "OK", 200, NULL))
        {
                return SIM_ERR_CGDCONT;
        }
        if(SIM_ERR_NONE != Sim908_SendCmd("AT+CGATT=1", "OK", 200, NULL))
        {
                return SIM_ERR_CGATT;
        }
        if(SIM_ERR_NONE != Sim908_SendCmd("AT+CIPCSGP=1,\"CMNET\"", "OK", 200, NULL))
        {
                return SIM_ERR_CIPCSGP;
        }
        if(SIM_ERR_NONE != Sim908_SendCmd("AT+CLPORT=\"TCP\",\"2000\"", "OK", 200, NULL))
        {
                return SIM_ERR_CLPORT;
        }
        if(SIM_ERR_NONE != Sim908_SendCmd(cmd, "CONNECT OK", 1000, NULL))
        {
                return SIM_ERR_CIPSTART;
        }
        else
        {
                OSFlagPost(&GPRSFlagGrp, FlagGPRSConnect, OS_OPT_POST_FLAG_SET, &err);
                res = SIM_ERR_NONE;
        }
        return res;
}

/*
        函数名:Sim908_TCPSendData
        描述:        在TCP建立连接成功后 调用此函数发送数据
        输入:        u8 *data 要发送的数据
        输出:        1 发送成功
                                        0 发送失败
*/
u8 Sim908_TCPSendData( u8 * data)
{
        u8 res = SIM_ERR_NONE;

        if(NULL == data)
        {
                return 0;
        }

        if(SIM_ERR_NONE == Sim908_SendCmd("AT+CIPSEND", ">", 1000, NULL))
        {
                //Sim908_SendCmd(data, NULL, 1);
                USART_printf(USART2, "%s", data);
                if(SIM_ERR_NONE == Sim908_SendCmd((u8 *)0x1A, "SEND OK", 1000, NULL))
                {
                        res =  SIM_ERR_NONE;
                }
        }
        else
        {
                res = SIM_ERR_CGATT;
        }
        return res;
}

/*
        函数名:Sim908_TCPClose
        描述:        关闭TCP连接
        输入:        无
        输出:        1 操作成功
                                        0 操作失败
*/
u8 Sim908_TCPClose( void )
{
        OS_ERR err;
        u8 res = SIM_ERR_OTHER;

        Sim908_SendCmd("AT+CIPCLOSE=1", "CLOSE OK", 100, NULL);

        if(SIM_ERR_NONE == Sim908_SendCmd("AT+CIPSHUT", "SHUT OK", 100, NULL))
        {
                //OSFlagPost(&GPRSFlagGrp, FlagGPRSConnect, OS_OPT_POST_FLAG_CLR, &err);
                res = SIM_ERR_NONE;
        }
        return res;
}

/*
        函数名:Sim908_char2hex
        描述:        把字符转换成16进制字符
        输入:        char ch        字符
        输出:        16进制数值
*/
u8 Sim908_char2hex(char ch)
{
        if(ch>='0'&&ch<='9')
        {
                return ch-'0';
        }
        else if(ch>='A'&&ch<='F')
        {
                return (ch-'A'+10);
        }
        else if(ch>='a'&&ch<='f')
        {
                return (ch-'a'+10);
        }
        return 0;
}

/*
        函数名:Sim908_hex2char
        描述:        将一个16进制值转换为对应的字符
        输入:        u8 hex 16进制值 0~F
        输出:        对应的字符
*/
u8 Sim908_hex2char(u8 hex)
{
        if(hex <= 9)
        {
                return (hex + '0');
        }
        else if(hex >= 10 && hex <= 15)
        {
                return (hex - 10 + 'A');
        }
        return '0';
}

/*
        函数名:Sim908_GBK2UCS
        描述:        将GBK编码转换为UCS编码
        输入:        char *ucs        ucs编码缓冲区指针
                                        char *gbk GBK编码缓冲区指针
        输出:        无
*/
void Sim908_GBK2UCS(char *ucs, char *gbk)
{
        u16 temp;
        u8 buff[2];

        while(*gbk != 0)
        {
                if(*gbk < 0x81)        //非汉字
                {
                        temp = (u16)ff_convert((WCHAR)*gbk, 1);
                        gbk++;
                }
                else        //汉字
                {
                        buff[1] = *gbk++;
                        buff[0] = *gbk++;
                        temp = (u16)ff_convert((WCHAR)*(u16 *)buff, 1);
                }
                *ucs++ = Sim908_hex2char((temp >> 12)&0x0F);
                *ucs++ = Sim908_hex2char((temp >> 8)&0x0F);
                *ucs++ = Sim908_hex2char((temp >> 4)&0x0F);
                *ucs++ = Sim908_hex2char(temp & 0x0F);
        }
        *ucs = 0;
}

/*
        函数名:Sim908_UCS2GBK
        描述:        unicode码转换为GBK码
        输入:        char *ucs        保存unicode的缓冲区指针
                                        char *gbk 保存gbk码的缓冲区指针
        输出:        无
*/
void Sim908_UCS2GBK(char *gbk, char *ucs)
{
        u16 temp;
        u8 buff[2];

        while(*ucs != 0)
        {
                buff[1] = Sim908_char2hex(*ucs++) * 16;
                buff[1] += Sim908_char2hex(*ucs++);
                buff[0] = Sim908_char2hex(*ucs++) * 16;
                buff[0] += Sim908_char2hex(*ucs++);

                temp = (u16)ff_convert((WCHAR)*(u16 *)buff, 0);
                if(temp < 0x80)
                {
                        *gbk = temp;
                        gbk++;
                }
                else
                {
                        *(u16 *)gbk = swap16(temp);
                        gbk += 2;
                }
        }
        *gbk = 0;
}

/*
        函数名:Sim908_JudgeMessage
        描述:        判断短信内容
        输入:        u8 *message        保存短信内容的数组指针
        输出:        无
*/
u8 Sim908_JudgeMessage(Messagestr *mes_str)
{
        u8 res = SIM_ERR_OTHER;

        if(NULL != strstr((char *)mes_str->Message, "DW"))
        {

                if(SIM_ERR_NONE == Sim908_GetGPSInformation(&GPS_STR, NULL))
                {
                        Sim908_GPSConvert(GPS_STR.Latitude, GPS_STR.Longtude, LOCATION);
                        Sim908_SendMessage(ADMINISTRATORPHONE, (char *)LOCATION, 1);
                }
                res = SIM_ERR_NONE;
        }
        else if(NULL != strstr((char *)mes_str->Message, "GMM"))
        {
                u8 *p1 = NULL;
                //USART_printf(USART1, "\r\n 修改密码 \r\n");
                p1 = strstr((char *)mes_str->Phonenum, ADMINISTRATORPHONE);
                if(NULL == p1)
                {
                        res = SIM_ERR_MESCMD;
                        //USART_printf(USART1, "\r\n phonenum is %s \r\n", mes_str->Phonenum);
                        //USART_printf(USART1, "\r\n ADMINISTRATORPHONE is %s \r\n", ADMINISTRATORPHONE);
                        Sim908_SendMessage((char *)(mes_str->Phonenum), "you are not the administrator", 1);
                }
                else
                {
                        char mm[30];
                        u8 *p1 = NULL;
                        u8 *p2 = NULL;
                        p1 = strstr((char *)mes_str->Message, "\"");
                        p2 = strstr((char *)(p1+1), "\"");
                        p2[0] = 0;

                        strcpy(PASSWORD, (char *)(p1+1));
                        //USART_printf(USART1, "\r\n new PASSWORD is $%s$ \r\n", PASSWORD);
                        I2C_EE_BufferWrite(PASSWORD, PASSWORD_FLASH_ADDR, sizeof(PASSWORD));

                        sprintf(mm, "new password is %s", PASSWORD);
                        Sim908_SendMessage((char *)ADMINISTRATORPHONE, mm, 1);
                        res = SIM_ERR_NONE;
                }

        }
        else if(NULL != strstr((char *)mes_str->Message, "MM"))
        {
                u8 *p1 = NULL;
                u8 *p2 = NULL;

                p1 = strstr((char *)mes_str->Message, "\"");
                p2 = strstr((char *)(p1+1), "\"");
                p2[0] = 0;

//                USART_printf(USART1, "\r\n right is $%s$ \r\n", PASSWORD);
//                USART_printf(USART1, "\r\n error is $%s$ \r\n", p1+1);
                if(NULL != strstr(PASSWORD, p1+1))
                {
//                        USART_printf(USART1, "\r\n password is right \r\n");
                        strcpy(ADMINISTRATORPHONE, (char *)mes_str->Phonenum);
                        I2C_EE_BufferWrite(ADMINISTRATORPHONE, PHONE_FLASH_ADDR, sizeof(ADMINISTRATORPHONE));

                        Sim908_SendMessage(ADMINISTRATORPHONE, "new administrator has builded", 1);
                        res = SIM_ERR_NONE;
                }
                else
                {
//                        USART_printf(USART1, "\r\n password is error \r\n");
                        Sim908_SendMessage((char *)(mes_str->Phonenum), "password ERROR", 1);
                        res = SIM_ERR_MESCMD;
                }
        }
        else if(NULL != strstr((char *)mes_str->Message, "GPRS"))
        {
                u8 *p1 = NULL;
                u8 *p2 = NULL;

                p1 = (u8 *)strstr((char *)mes_str->Message, "IP");
                if(NULL == p1)
                {
//                        USART_printf(USART1, "\r\n IP eeror \r\n");
                        res = SIM_ERR_MESCMD;
                }
                p2 = (u8 *)strstr((char *)mes_str->Message, "COM");
                if(NULL == p2)
                {
//                        USART_printf(USART1, "\r\n COM eeror \r\n");
                        res = SIM_ERR_MESCMD;
                }
                p1 = (u8 *)strstr((char *)mes_str->Message, "\"");
                p2 = (u8 *)strstr((char *)(p1+1), "\"");
                Sim908_CopyStr((u8 *)IPADDR, p1+1, p2);

                p1 = (u8 *)strstr((char *)(p2+1), "\"");
                p2 = (u8 *)strstr((char *)(p1+1), "\"");
                Sim908_CopyStr((u8 *)COM, p1+1, p2);

                Sim908_TCPClose();
                Sim908_TCPConnect((u8 *)IPADDR, (u8 *)COM);

                res = SIM_ERR_NONE;
        }
        return res;
}

/*
        函数名:Sim908_CopyStr
        描述:  将指针former和指针later中的内容复制到des源地址
        输入:        u8 * str 源数组
                                        u8 Ch 指定的元素
                                        u8 * des
        输出:        操作成功则返回Ch在str的指针,失败则返回NULL
*/
void Sim908_CopyStr(u8 *des, u8 *former, u8 *later)
{

        if(former > later)
        {
                return;
        }

        while(former != later)
        {
                *des = *former;
                former++;
                des++;
        }

        *des = '\0';
}

/*
        函数名:Sim908_GetGPSInformation
        描述:        获取GPS的相关数据
        输入:        GPSStruct *gpsstruct   保存gps数据的结构体
                                        u8 *str        保存gps数据的数组指针
        输出:        1 操作成功   0 操作失败
*/
u8 Sim908_GetGPSInformation(GPSStruct *gpsstrucr, u8 *pdatabuff)
{

        u8 *p1 = NULL;
        u8 *p2 = NULL;
        u8 res = SIM_ERR_OTHER;
        u8 gpsdatabuff[100];

        if(SIM_ERR_NONE == Sim908_SendCmd("AT+CGPSSTATUS?", "D Fix", 200, NULL))
        {
                if(SIM_ERR_NONE == Sim908_SendCmd("AT+CGPSINF=32", ",A,", 200, &gpsdatabuff[0]))
                {
                        if(NULL != pdatabuff)
                        {
                                strcpy(pdatabuff, gpsdatabuff);
                        }
                        p1 = (u8 *)strstr((char *)gpsdatabuff, ",");
                        p2 = (u8 *)strstr((char *)(p1+1), ",");
                        Sim908_CopyStr(gpsstrucr->Time, p1+1, p2);

                        p1 = (u8 *)strstr((char *)(p2+1), ",");
                        p2 = (u8 *)strstr((char *)(p1+1), ",");
                        Sim908_CopyStr(gpsstrucr->Latitude, p1+1, p2+2);

                        p1 = p2 + 3;
                        p2 = (u8 *)strstr((char *)p1, ",");
                        Sim908_CopyStr(gpsstrucr->Longtude, p1, p2+2);

                        p1 = p2 + 3;
                        p2 = (u8 *)strstr((char *)p1, ",");
                        Sim908_CopyStr(gpsstrucr->Speed, p1, p2);

                        p1 = p2 + 1;
                        p2 = (u8 *)strstr((char *)p1, ",");
                        Sim908_CopyStr(gpsstrucr->Direction, p1, p2);

                        p1 = p2 + 1;
                        p2 = (u8 *)strstr((char *)p1, ",");
                        Sim908_CopyStr(gpsstrucr->Data, p1, p2);

                        res = SIM_ERR_NONE;
                }
        }
        else
        {
                res = SIM_ERR_GPSNOTFIX;
        }
        return res;
}

/*
        函数名:Sim908_GPSConvert
        描述:        GPS单位转换 GPS读出的数据单位是 (ddmm.mmmm) 要转换为d
        输入:        u8 *latitude 转换前的纬度
                                        u8 *longtude 转换前的经度
                                        u8 *location 转换后的经纬度信息
        输出:        无
*/
void Sim908_GPSConvert(u8 *latitude, u8 *longtude, u8 *location )
{
        u8 *p1 = NULL;
        u8 *p2 = NULL;
        u32 data = 0;
        u8 i = 0;
        u8 j = 0;
        u8 a = 0;

        p1 = (u8 *)strstr((char *)latitude, ".");
        a = p1 - latitude;

        if(a == 5)
        {
                for(j=0; j<3; j++)
                {
                        location[i] = latitude[i];
                        i++;
                }
        }
        if(a == 4)
        {
                for(j=0; j<2; j++)
                {
                        location[i] = latitude[i];
                        i++;
                }
        }
        if(a == 3)
        {
                for(j=0; j<1; j++)
                {
                        location[i] = latitude[i];
                        i++;
                }
        }

        location[i] = '.';

        data = 0;
        data += (*(p1 - 2) - '0') * 10000000;
        data += (*(p1 - 1) - '0') * 1000000;
        data += (*(p1 + 1) - '0') * 100000;
        data += (*(p1 + 2) - '0') * 10000;
        data += (*(p1 + 3) - '0') * 1000;
        data += (*(p1 + 4) - '0') * 100;
        data += (*(p1 + 5) - '0') * 10;
        data += (*(p1 + 6) - '0') ;

        data /= 60;

        for(j=6; j>0;j--)
        {
                location[i+j] = data%10 + '0' ;
                data /= 10;
        }

        if(strstr((char *)latitude, "N"))
        {
                location[i+7] = 'N';
                location[i+8] = ' ';
        }
        if(strstr((char *)latitude, "S"))
        {
                location[i+7] = 'N';
                location[i+8] = ' ';
        }

        i += 9;

        p2 = (u8 *)strstr((char *)longtude, ".");
        a = p2 - longtude;

        if(a == 5)
        {
                for(j=0; j<3; j++)
                {
                        location[i] = longtude[j];
                        i++;
                }
        }
        if(a == 4)
        {
                for(j=0; j<2; j++)
                {
                        location[i] = longtude[j];
                        i++;
                }
        }
        if(a == 3)
        {
                for(j=0; j<1; j++)
                {
                        location[i] = longtude[j];
                        i++;
                }
        }

        location[i] = '.';

        data = 0;
        data += (*(p2 - 2) - '0') * 10000000;
        data += (*(p2 - 1) - '0') * 1000000;
        data += (*(p2 + 1) - '0') * 100000;
        data += (*(p2 + 2) - '0') * 10000;
        data += (*(p2 + 3) - '0') * 1000;
        data += (*(p2 + 4) - '0') * 100;
        data += (*(p2 + 5) - '0') * 10;
        data += (*(p2 + 6) - '0') ;

        data /= 60;

        for(j=6; j>0;j--)
        {
                location[i+j] = data%10 + '0' ;
                data /= 10;
        }

        if(strstr((char *)longtude, "W"))
        {
                location[i+7] = 'W';
                location[i+8] = '\0';
        }
        if(strstr((char *)GPS_STR.Longtude, "E"))
        {
                location[i+7] = 'E';
                location[i+8] = '\0';
        }

}

/*
        描述:在str1中查找str2,忽略str2中的不可显示字符
*/
u8 Sim908_CheckPassword(u8 *str1, u8 *str2)
{
        u8 i = 0;
        if((NULL == str1) || (NULL == str2))
        {
                return SIM_ERR_OTHER;
        }

        while( *str1 )
        {
                i = 0;
                while( 1 )
                {
                        if(str2[i] == 0)
                        {
                                return SIM_ERR_NONE;
                        }
                        if(str2[i] != str1[i])
                        {
                                break;
                        }
                        i++;
                }
                str1++;
        }
        return SIM_ERR_OTHER;
}

/*
        函数名:Sim908_TimeAdjust
        描述:        用gps获取的时间来校准RTC
        输入:        struct tm *tm_t        //保存日历时间的结构体指针
        输出:        无
*/
void Sim908_TimeAdjust(struct tm *tm_t)
{

                tm_t->tm_sec = (GPS_STR.Time[4] - '0') * 10 + GPS_STR.Time[5] - '0';
                tm_t->tm_min = (GPS_STR.Time[2] - '0') * 10 + GPS_STR.Time[3] - '0';
                tm_t->tm_hour = (GPS_STR.Time[0] - '0') * 10 + GPS_STR.Time[1] - '0' + 8;        //GPS为UTC时间 与中国时差为8
                tm_t->tm_mday = (GPS_STR.Data[0] - '0') * 10 + GPS_STR.Data[1] - '0';
                tm_t->tm_mon = (GPS_STR.Data[2] - '0') * 10 + GPS_STR.Data[3] - '0' - 1;
                tm_t->tm_year = (GPS_STR.Data[4] - '0') * 10 + GPS_STR.Data[5] - '0' + 2000;

                if(tm_t->tm_hour > 23)
                {
                        tm_t->tm_hour -= 24;
                        tm_t->tm_mday++;
                        if(tm_t->tm_mon==0||tm_t->tm_mon==2||tm_t->tm_mon==4||tm_t->tm_mon==6||tm_t->tm_mon==7||\
                                tm_t->tm_mon==9||tm_t->tm_mon==11)
                        {
                                if(tm_t->tm_mday > 31)
                                {
                                        tm_t->tm_mday = 1;
                                        tm_t->tm_mon++;
                                        if(tm_t->tm_mon > 11)
                                        {
                                                tm_t->tm_mon = 0;
                                                tm_t->tm_year++;
                                        }
                                }
                        }
                        else if(tm_t->tm_mon==4||tm_t->tm_mon==6||tm_t->tm_mon==9||tm_t->tm_mon==10)
                        {
                                if(tm_t->tm_mday > 30)
                                {
                                        tm_t->tm_mday = 1;
                                        tm_t->tm_mon++;

                                }
                        }
                        else
                        {
                                if((tm_t->tm_year%4==0&&tm_t->tm_year%100!=0)||(tm_t->tm_year%400))        //闰年
                                {
                                        if(tm_t->tm_mday > 29)
                                        {
                                                tm_t->tm_mday = 1;
                                                tm_t->tm_mon++;
                                        }
                                }
                                else        //非闰年
                                {
                                        if(tm_t->tm_mday > 28)
                                        {
                                                tm_t->tm_mday = 1;
                                                tm_t->tm_mon++;
                                        }
                                }
                        }
                }

                RTC_SetCalendarTime( *tm_t );

}

网友:
这个程序是不是想移植到 5969上啊 ?

网友:
楼主是将短信提醒功能还有别的跟430进行整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