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266时序问题,求解释!!!!!!!!

楼主:
ADA9266的时序图如下: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YWZ_FQE%HGJ73(@6@JSY6%5BV.jpg

我的理解是:在DCO的上升沿采16位数据的奇数八位,在下降沿采16位数据的偶数八位,然后在下一个DCO的上升沿将数据拼接。但是按照上述方法采的数据不对,请问是不是我对时序图理解错了?求指教

网友:
信息量不足

1、说明如何进行测试的
2、把你的预期结果和实际结果贴上来

网友:
我的理解和你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息量不足

1、说明如何进行测试的

用如下代码采20K的正弦波,然后用chipscope 抓拼起来的数据,发现根本不是正弦波。。。。然后看学长的程序,他的是:上升沿采偶数位,下降沿采奇数位,然后在下降沿品数据,结果竟然可以采到正弦波~~这与DATASHEET不符啊~~求指点,谢谢module adc_9266( ////////////////adc////////////
     input sys_clk,
          input adc_dco,
          input [7:0] adc_in,
          input rest_n,

          output clk_p,
          output clk_n,
          output adc_dfs,
          output adc_csb,
          output[15:0] adc_data_out,
          output adc_pdwn
/////////////////////////////////
);

////////////////////////////////
        wire      clk_wire;
        wire      rest_wire_n;
        reg[0:0]  clk_reg_n = 0;
        reg[0:0]  clk_reg_p = 1;
        reg[7:0]  clk_num = 0;
        reg[7:0]  adc_data_o;
        reg[7:0]  adc_data_m;
        reg[15:0] adc_data;
        reg[0:0]  flag_reflash = 0;

////////////////////////////////
   assign clk_wire = sys_clk;
        assign adc_dfs  = 1'b1;
        assign adc_csb  = 1'b1;
        assign adc_pdwn = 1'b0;
        assign rest_wire_n = rest_n;
        assign clk_n = clk_reg_n;
   assign clk_p = clk_reg_p;
        assign adc_data_out=  adc_data;
/////////////////////////////////
always@(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rest_wire_n )
begin
   if(rest_wire_n == 0)
         begin
                 clk_reg_p <= 0;
                 clk_reg_n <= 1;
         end
        else
         begin
            clk_num <= clk_num + 1;
                 if(clk_num == 5)
                 begin
                   clk_reg_p <= ~clk_reg_p;
                        clk_reg_n <=  clk_reg_p;
                        clk_num   <= 0;
            end
    end
  end
  ////////////////////////////////////
always@(negedge adc_dco or negedge rest_wire_n)
begin
    if(!rest_wire_n)
           begin
                 adc_data_o <= 8'b0;

                end
    else
          begin
            adc_data_o <= adc_in;
                 flag_reflash <= ~flag_reflash;
          end

end
always@(posedge adc_dco or negedge rest_wire_n)
begin
    if(!rest_wire_n)
           begin
                 adc_data_m <= 8'b0;
                end
    else
          begin
            adc_data_m <= adc_in;
          end

end
always@(posedge adc_dco or negedge rest_wire_n )
begin
if(!rest_wire_n)
           begin
                 adc_data <= 16'b0;
                end
    else
         begin
                 adc_data <= {adc_data_m[7],adc_data_o[7],adc_data_m[6],adc_data_o[6],adc_data_m[5],adc_data_o[5],
                             adc_data_m[4],adc_data_o[4],adc_data_m[3],adc_data_o[3],adc_data_m[2],adc_data_o[2],
                             adc_data_m[1],adc_data_o[1],adc_data_m[0],adc_data_o[0]};
        end

end
//////////////////////////////////////

endmodule

网友:
别人的程序是在DCO的上升沿采偶数位,在下降沿采奇数位,结果竟然是对的,,但是感觉与DATASHEET不相符啊,·····难道理解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息量不足

1、说明如何进行测试的

代码仿真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360893981\QQ\WinTemp\RichOle\71`XS8(62B5SSOY8P~Z{U4B.jpg结果和预期的一样~~

网友:
楼主 可以来一份程序吗   我现在在弄这个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
他们没有正确的理解采样时序图何图中一些参数标注,采样时序图没有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如下代码采20K的正弦波,然后用chipscope 抓拼起来的数据,发现根本不是正弦波。。。。然后看学长的程 ...

请问这几个是做什么用的?
      assign adc_dfs  = 1'b1;
        assign adc_csb  = 1'b1;
        assign adc_pdwn = 1'b0;

网友:
从手册看,你的理解是正确的,不过这个东西还和你的硬件有关,有没有保证硬件上时钟与数据等长?有没有保证FPGA引脚时序约束,如果上升沿采偶数位,在下降沿采奇数位能对?会不会只是在某些电路板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