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STM32上用CAN通信,滤波设置问题

楼主: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CAN_Mode_Normal;//CAN_Mode_Normal CAN_Mode_LoopBack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CAN_SJW_1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CAN_BS1_8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CAN_BS2_3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3;
    CAN_Init(CAN1, &CAN_InitStructure);
/* CAN filter init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CAN_FilterMode_IdMask;//CAN_FilterMode_IdList 标识符列表模式 CAN_FilterMode_IdMask 标识符屏蔽位模式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CAN_FilterScale_32bit;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0x0A00;//<<8;//接收ID为0x0A的数据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0x001f<<8;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0x1F00;//<<8;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0x0000;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CAN_FIFO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ENABLE;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使用上面的设置后,CAN 就接收不到数据了,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0x0000;//<<8;//接收ID为0x0A的数据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0x0000;//<<8;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0x0000;
使用上面的设置,然后用地址判断 能接收到数据。

网友:
我的ID 共占5位 STD[9:5]

网友:
CAN本身比较复杂,直接参照例程更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