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 1081 helix 解码 错误

楼主:
这个错误已经纠结一个多星期了,有尝试过重新建工程,还是一样报这个错误,全是link之后的,望高手指正

问题好像出在MP3解码器的初始化上

网友A:
  可以把工程上传上来,我帮你看下,只贴张图不好找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工程上传上来,我帮你看下,只贴张图不好找问题的!

为了通过编译,这个函数是随便定义的void AUDIO_TransferComplete_CallBack(uint32_t pBuffer, uint32_t Size)
MP3解码是参照野火的, keil5.1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工程上传上来,我帮你看下,只贴张图不好找问题的!

修改ram size :0x28000 编译通过,但是程序跑不起来
Program Size: Code=243728 RO-data=41264 RW-data=2584 ZI-data=152192
ZI-data很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修改ram size :0x28000 编译通过,但是程序跑不起来
Program Size: Code=243728 RO-data=41264 RW-data ...

你还是基于我们的例程去修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基于我们的例程去修改吧

就是在1.12的SPI_SD_FatFS这个demo中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工程上传上来,我帮你看下,只贴张图不好找问题的!

我想问一下,core1081 的pll分频系数N 对wifidriver 有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core1081 的pll分频系数N 对wifidriver 有影响吗?

因该是没有影响的,你可以尝试改这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该是没有影响的,你可以尝试改这试一下!

工程加载mxchipWNET.lib、spi_MSD_Driver、I2C、I2S、UDA1380占用了多少ra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程加载mxchipWNET.lib、spi_MSD_Driver、I2C、I2S、UDA1380占用了多少ram?

  你编译我们提供的工程看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