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1081的ov2640例程有测试成功的吗?

楼主:
程序编译通过了,运行后串口也看到了提示信息,但是就是得不到图像。如果有测试成功的,请讲讲吧。

运行后串口上的提示:

SYSCLK:120M
HCLK:120M
PCLK1:30M
PCLK2:60M
OV2640 ID:0x7f 0xa2 0x42 0x26

Please press the button to take photos

网友:
去微雪官网下载V1.12版的Demohttp://www.waveshare.net/wiki/Open1081

网友:
1.12版也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A:
试试我司的GAINSPAN VIDIO EVB ,联系人:seven_ouyang@longtrump.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试我司的GAINSPAN VIDIO EVB ,联系人:

已经可以了,多谢。发现1.19的例程有一个bug。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可以了,多谢。发现1.19的例程有一个bug。

什么BUG,分享一下吧

网友:
printf("\r\n Please press the button to take photos \r\n");
        key_flag = 1;
  OV2640_JPEG_EN();
        while (1)
        {
               //OV2640_JPEG_Dis();
                if(jpg_flag&&key_flag)
                {
                        OV2640_JPEG_Dis();
                        if( (JpegBuffer[0]==0xFF)&&(JpegBuffer[1]==0xD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