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 安装和配置

楼主:
那什么,其实很久以前就想用Qt了,可惜,那什么,因为并非工作直接相关,总是各种拖沓神马的......就不说了,先简单说一下。

其实玩多了,只要知道具体要做什么,这事情还是很简单的,不过鉴于当初自己那种折腾,我觉得我还是有必要把一些问题解释清楚。

这是 Qt 官网的下载页;
这里说一下,除了烂大街的那些什么聊天软件,游戏之类的,这类库啥的专业东西,还是乖乖到官网下比较好。何况,Qt官网的速度还是很可以的。用迅雷拖那速度也是杠杠的,普遍在400多K左右,搞到我一个下午内心激动不已......

http://qt-project.org/downloads

下载的时候要看清楚,根据 系统 甚至是 编译器 选好不同的版本。

现在是在windows下(因为linux下的我早就装好了.....)
我个人喜欢gcc编译器,所以我选择 mingw版本;
如果你使用了vs,那么,我只能在旁边跟你说,那什么那什么,百度吧~~因为我真的没经验。

最后我选了这个版本,对,就是700多M那个,这年头,不上G都不叫大......
反正一会你安装完了那还得三四G呢,这不算什么。

这个版本是完整的,里面还带了 qt-creator.所以就可以了。

如果你速度没超过100K,我觉得你可以先找部电影看去或者继续乖乖上班,该干嘛干嘛。

网友:
安装的过程呢,怎么说呢?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安装还是挺简单的。
所以呢,各位兄弟只要揪准了每个过程里出现的提示,根据你的情况选择就好了。

比如有一个选择安装什么组件的,如果你和我不一样,不是事先自己装了一个qt-creator那你还是勾上,还有那个什么source,虽然我也不太理解他是啥,反正我选了,你也最好勾上吧,反正不是特别大。

然后这几乎就是个傻瓜过程,比起安装其他第三方库那简直容易太多了!

我上一次在win7下装的时候,我至今也想不起来是为什么,为什么当时我这么苦逼。
可能是当时我要另外去编译一个 静态release版本的 qt库,所以重新编译废了不少劲。

但现在,我觉得我们没事不用这么折腾,所以还是用默认情况下编译出来的 (动态)Debug版就好了。

不过关于这些问题,随后我还是会提一提的。
否则我这个帖子就没啥意义了。
不过现在更重要的不是折腾什么静态debug或 静态release版的qt库,而是跑起一个例子。

对这种事我觉得最好还是直接上图。
大家就不痛苦了。

网友:
qt-creator严格来说,和qt没什么关系
qt是一个库,一个c++的图形库,而qt-creator和一个ide。

怎么说呢,它是一个和codeblocks一类很相似的ide,属于高度可配置——也就是有时候对于每配置过的新手来说特别苦逼的一个工具。

首先,你打开qt-creator
然后瞅准了。
有个 New Project....还是上图吧,对于现在正在心急火燎搜索百度怎么安装qt的人来说,这时候没图谈什么都是屁......

看到没,New Project,戳!

然后你会看到以下一系列引导的窗,其实我觉得这还是挺简单的......

暂时来说,保持默认就行了,简单就是
你选择了 应用程序 -- Qt Widgets Application 汉化这种东西,要求不要太高了,都是程序员,英语不行还是改行吧,撑早.......

然后 Choose

这个,这个是选择 文件夹路径,就不用我说了吧,不然我真的会揍你

前面这几步来说....都是灰常简单的。

下面就是 配置 编译器 和 调试器 了,其实也不是特别难,主要是平时你们太多人都是ide,ide,,,所以可能根本没意识到 你们用了 什么东西。

网友:
不错 我最近也在学习

网友:
接下来,你戳了以后,就会出现这个画面

当然我这个是配置好了的(也就是说配置好了一次以后的日子就很好过了。)
当然,你的没那么好,但也没多大的事。不管如何.....先上图

你看到的会显示当前的 Kit 是 invalid的也就是 非法不可用的。
别怕,不管如何,你注意看左边有个详情,你把鼠标在那附近晃晃,等等,将会看到一个 Manager 按钮,戳进去。

我们去里面慢慢收拾它。

当当当,我们终于看到了关键的 东西了。

这个东西,你接下来要干的事情就是,最重要的是,给 它选一个编译器,还有一个qmake,它其实就是一个qt的 makefile,虽然我也不知道它怎么做到这么风骚,可以是exe......但一直以来,折腾 gcc我也算是比较老手,唯独一直没写过什么像话的makefile,所以无视......

点 Qt Version.....同样的,你看到的不会像我的这么美好,但是,请记住,不管什么时候,假如你看到的和别人不太一样,请慢慢试,一个一个戳,总会戳出来的.......
具体来说,只要你点一下那个 手动设置 你就会看到下边的几个选项
然后

第一栏是名字,它会自己给你起,你如果喜欢折腾,比较风骚,尽可以起一个帅气拉风的名字,我绝对不栏你。

然后是qmake路径
看名字也猜出来了。
就是要去找 qmake.exe。
其实我并不知道它是exe,我只是猜的(好吧,其实第一次的时候我也是苦逼的搜索百度雅虎谷歌看书的......)

然后 去到 你安装qt的根文件夹下,一级一级往下找,一级一级往下试。

我这里直接告诉你在哪得了

Qt(根目录)\ Qt 5.3.2 \ 5.3 \ mingw482_32 \ bin \ qmake.exe
终于找到了。
好吧,其实我装的时候也基本忘得七七八八,我只是习惯了去找 bin,去找 exe......

而且谁知道他妈这么拉风帅气,居然把 qmake放在一个名字叫 mingw(gcc编译器)的 文件夹下......

网友:
继续,额,我不是无耻占楼,我只是怕图片多了,一会浏览器卡了,我就惨了,不过我算是发现了,IE8就是渣,google杠杠的~~

接下来,是选 编译器

其实方法是类似的,你的问题只是不知道 编译器在哪而已

这个地方,其实我也有点小纠结,最后我决定选一个 啥子选项都没有的 纯gcc.
先找到地方哈。

Qt \ Qt 5.3.2 \ Tools (别问我为啥会想到是tools,显然并不是因为它写着工具我就冲进去了,而是我在别的地方都没找到.....)\ mingw482_32 \ bin\
.....啊,世界真美好,好多 exe啊

如何你和我一样,压根不知道那些玩意是啥,乖乖的找到 gcc.exe.或者 g++.exe选了就可以了,等你玩溜了,不是它玩你的时候,再折腾它吧。

同理,还要选择 调试器。一般也就是著名的 gdb.

我就不上图了啊。反正gdb.exe也在上面提到的gcc.exe所在的位置,瞅准了就行。

然后记得,在每次选好后,点一下那个 Apply,软件毕竟是软件,虽然有时会自己 Apply,但我发现它还是有点傻,还是 Apply比较靠谱。

这个时候,你再回到 Kit Select的时候——也就是我们选择文件夹路径后看到的第一个东西

你将不再看到 红色警告,黄牌警告,这个时候当当当当当当当,是一个勾!

那么,恭喜,OK了。

网友:
接下来,它会自动生成基本的代码。
你只要点一下 右下角那个 大大的很漂亮的 绿色三角形 就可以直接 编译 运行了,然后稍微等等,漂亮,出来一个窗口,,,虽然,虽然啥都没......(那你就好好学习qt吧,我过后会把书上传的。)

网友A:
这里简单提一下我开始提到的我之前装 4.8的时候遇到的纠结的事情。

为啥会特别纠结呢?

其实当时我的问题是,我不想要 (动态的) debug库—— 如果这句话里你有两个以上的词没听懂,那你可以自动忽略这一楼......

那我怎么办呢?
显然当时我还不是特别理解库 这种东西是 一经编译 就没的变了.....

后来在我搜百度搜来搜去,终于知道自己需要重新编译一个Qt库的时候.....
我去了。
但我遇到很多麻烦。

首先编译qt 4.8的库,官方都说了,必须采用 4.4版本的 gcc编译器,别不信邪,我真试过,不行.....

那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呢?

首先我不记得官方的 4.8版本的完整版exe里是否有包含 这个编译器,假如有,那还是好的(应该有,只是当时我不知道,于是满世界地找,总算让我找到了。)

然后你要点 程序 --》 Qt 5.3.2。。。。
其实理论上来说,只要你设置好了 gcc的编译器的环境变量,然后在任意一个 cmd窗口,你都可以跑到 安装文件夹下的位置去重新编译.....

当然其中需要配置一些命令,但这回我是真的没找到以前的记录,所以不好意思了。

我这里只是提一下这件事情。

反正呢,暂时我也不会再去折腾那个了,反正我还没写好什么程序要发布呢~~

这个贴先到这里,我知道最后这个贴有点质量缩水~~有需要的哥们遇到了问题就说说吧。
我想凭借我以前编译了N次的经验我还是可以提供一些帮助的~~

嗯,是的,编译一个库的过程大概需要三四个小时。
特别适合这种时刻,开完然后去睡觉,明天早上起来,只希望别看到编译错误......

就先说到这里吧。希望对你有帮助,否则请一定告诉我,那里遇到问题。
我不想你们和我当时那样 到处求爹告娘 都不行,装个Qt就能花几个晚上,然后悻悻而退

其实Qt真的是个很棒的 GUI编程库和工具,Qt-creator和Qt的绿色商标也非常漂亮~~

网友B:
你无聊啊, 搞这种水贴

网友:
要鼓励!不能打击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简单提一下我开始提到的我之前装 4.8的时候遇到的纠结的事情。

为啥会特别纠结呢?

不管怎么样,还是应该肯定的。
那什么,就是废话有点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无聊啊, 搞这种水贴

水啥呀~~当年我可是很苦逼的说......

网友:
给大家推荐一个不错的QT论坛:http://bbs.qter.org/forum.php